[另类] hp D2400打印机可以改成平板打印机吗

楼主(2020-06-25):
hp D2400打印机可以改成平板打印机吗

闲置好久没什么卵用了,还能正常使用,平时都是用的激光打印机
这货就闲置好几年了,拿来试了下,红色没墨 黑色也没墨了………………
闲着早晚都是扔垃圾桶的,不知道能不能改成平板打印机玩玩
网上找了下 貌似都是爱普生的某几个型号改的,不知道这货能不能改,
墨水能不能自己灌可水洗的那种墨

有改过的人吗 给给意见,不能改就只有拆了扔垃圾桶了…………

网友A:
印象中好像HP的打印机是不是都是墨头和墨水一体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好像HP的打印机是不是都是墨头和墨水一体的呀?

是一体的 上面也有个孔可以加,听说只能加2~3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体的 上面也有个孔可以加,听说只能加2~3次…………

所以,我比较喜欢佳能的喷墨打印机,基本可以加墨,还没有芯片,就是打印了多少页经后需要复位下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比较喜欢佳能的喷墨打印机,基本可以加墨,还没有芯片,就是打印了多少页经后需要复位下用软件 ...

貌似都是改爱普生的,貌似街边打印店也喜欢用爱普生的
爱普生是连供的加墨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都是改爱普生的,貌似街边打印店也喜欢用爱普生的
爱普生是连供的加墨很方便 ...

打印店喜欢,因为打印照片效果不错,还有打印每天都打,连供实用,但爱普生的墨头容易堵,佳能相对来说比较耐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