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网红玩具摆尾鱼,修复不摆尾问题

楼主(2020-06-25):
风靡抖阴的网红玩具,没玩几次就坏了
那就拆开看看试着修理吧

鱼是由外部布套+内部机械构成
一个I0接受反馈信号并计时控制电机运动

做工挺粗糙的

打开魔术贴,就可以拿出内脏

一个电机控制的摆动鱼尾

开关,充电孔

拆开摆动部件

二级传动

方孔固定轴

打开上面盖板,齿轮传动系统

另外盖板下面机电控制系统

都是热熔胶

控制板

问题很简单,传动方轴与孔之间的磨损大了,轴不能带动摆动件了
使用502固定即可

因为是方轴,加上固话的502填补缝隙,可以有效的带动摆动件,维修完毕

网友:
简单粗暴。。。。。不错。、。。。

网友:
这胶水不叫502

网友:
头次听说502胶双组份,仔细一看原来是302硬胶,加快固化的方法,买一个PTC发热片,或者接近线性功放等发热大的地方,可以从24小时省时间到3小时完全固化。

网友:
果然是网红抖阴

网友:
一直没搞清AB胶,是有很多种配方,都叫AB胶么

网友A:
谢谢分享抖阴红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抖阴红鱼

元首真早呀

网友:
这玩具做的太鸡肋啦。可玩性差!

网友:
不如里面放个纸条“大楚兴,陈胜王”

网友:
能放鱼缸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