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INK BL-MP01便捷式无线伴侣变砖了

楼主(2020-06-25):
就是这个东西MP-01

就是这个东西MP-01

这是型号

这是型号

自己刷了下固件还是没解决

自己刷了下固件还是没解决

到底哪坏了呢不能恢复出厂设置了?

到底哪坏了呢不能恢复出厂设置了?

到底是哪里坏了呢?不能恢复出厂设置了

到底是哪里坏了呢?不能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A:
这是刷死了吧?而且拆下来用编程器解决未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刷死了吧?而且拆下来用编程器解决未果~

没有刷就死了,才拆下来用编程器刷没解决。。。。。。还能复活吗?

网友B:
检查一下供电。这种样子看着像控制器内部的bootloader损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刷就死了,才拆下来用编程器刷没解决。。。。。。还能复活吗?

关键用编程器做了什么。如果没有做写入操作,应该还有可能恢复,如果做了写入操作,难度就大多了,除非有编程器固件或者有备份。毕竟相对来说,硬件问题总比软件问题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供电。这种样子看着像控制器内部的bootloader损坏了

控制器是我编程的那个吗?新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用编程器做了什么。如果没有做写入操作,应该还有可能恢复,如果做了写入操作,难度就大多了,除非有 ...

官网下载的固件,就是新换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网下载的固件,就是新换的芯片

用编程器刷官网下载的固件是不行的,里面没有BootLoader等信息,那个固件只能在WEB下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器刷官网下载的固件是不行的,里面没有BootLoader等信息,那个固件只能在WEB下刷~ ...

那怎么办呢?还能抢救过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器刷官网下载的固件是不行的,里面没有BootLoader等信息,那个固件只能在WEB下刷~ ...

就换了mx25l3206e, 换了一个新的,编程了官网下载的固件,原来的那个什么也没操作,换了跟没换一个状态。看看还能抢救过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器刷官网下载的固件是不行的,里面没有BootLoader等信息,那个固件只能在WEB下刷~ ...

还能抢救一下吗?有什么办法复活呢?

网友A:
首先要知道是怎么造成这种故障的,如果是正常使用过程中,那么应该是硬件故障,练手可以,维修价值并不算大;如果是升级失败造成的,先用编程器备份完整固件,然后参考网上的类似教程做修改,应该可以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知道是怎么造成这种故障的,如果是正常使用过程中,那么应该是硬件故障,练手可以,维修价值并不算大 ...

正常使用中就这样了,恢复出厂设置出厂不了。打算练练手修复修复不知道在哪里插手。

网友A:
换上原来的芯片或者复制到新的芯片里,检查复位开关、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上原来的芯片或者复制到新的芯片里,检查复位开关、供电~

好的,我试试

网友:
从图片看,你的闪存根本就没有焊好,针脚都不对位,重新拖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上原来的芯片或者复制到新的芯片里,检查复位开关、供电~

换上原来的芯片,复位开关供电3.436V,复位开关也没问题。原来的芯片也没有问题

网友A:
那个拨动开关干啥的?如果可以,拆开看看有没有氧化,换就不太值得了,这玩意现在也就是练手~

网友:
另外也有可能是CPU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拨动开关干啥的?如果可以,拆开看看有没有氧化,换就不太值得了,这玩意现在也就是练手~ ...

拨打开关是调三种状态的,那个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