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用SM3260再做两个带写保护的高品质U盘

楼主(2020-06-25):
稳定的慧荣方案,超耐磨SLC颗粒,
焊接要100%没问题,
加霍尔开关,
铝壳散热,

用图说话

网友A:
SM3260 我这边使用下来,感觉响应有延迟.

像拷个文件,你点了粘贴,还要等上一段时间(大概1秒内吧)才出进度条.

同样的颗粒,测试 4K 比 SM3257慢一半不止(虽然都是渣渣).

网友:
我有个U盘坏了,能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3260 我这边使用下来,感觉响应有延迟.

像拷个文件,你点了粘贴,还要等上一段时间(大概1秒内吧)才出进度条 ...

没注意,可能后台在计算磁盘空间文件所需时间啥的,定有他的道理,我这usb2.0下3260和3257基本相当,USB3.0下3260的4K写/读=20M/24M

网友B:
我还是喜欢银灿的密码软写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喜欢银灿的密码软写保护

那玩意慧荣10年前就有,不过必须插电脑点击操作,会经常忘,很不方便,这小磁铁一扒拉就办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玩意慧荣10年前就有,不过必须插电脑点击操作,会经常忘,很不方便,这小磁铁一扒拉就办事了 ...

但开关的话谁都可以解开,密码就安全多了,而且银灿还支持密码保护盘

网友C:
我也挺喜欢3260的,发热和读取做的挺好,就是写慢了一些,对不起双通道的人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挺喜欢3260的,发热和读取做的挺好,就是写慢了一些,对不起双通道的人设 ...

8CE双贴板我喜欢,这种板子不多呀,4CE的颗粒遇4CE的双贴板会干瞪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挺喜欢3260的,发热和读取做的挺好,就是写慢了一些,对不起双通道的人设 ...

3260的板子双贴过29f16B08jcne1没有?速度如何?

网友D:
3280算是3260的升级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260的板子双贴过29f16B08jcne1没有?速度如何?

我贴的都失败了,目前为止我都是买别人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80算是3260的升级版吗

3280太贵玩不起,看了看也是支持8CE,看量产工具的列表里闪存颗粒很少,还是玩3260吧,,,是不是慧荣双数的都是8CE?

网友:
引用 楼主:
3280太贵玩不起,看了看也是支持8CE,是不是慧荣双数的都是8CE?

提升大吗,刚搞了一个256G 的3280盘,双贴 双通 8ce,读380写1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开关的话谁都可以解开,密码就安全多了,而且银灿还支持密码保护盘

这也是我喜欢银灿的原因。902,902e,903,916,917,当然还有那个杂交的918,不过918没这功能

网友E(2021-04-15):
引用 楼主:
那玩意慧荣10年前就有,不过必须插电脑点击操作,会经常忘,很不方便,这小磁铁一扒拉就办事了 ...

大佬,您这3260主控4角跟哪个角连接成写保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佬,您这3260主控4角跟哪个角连接成写保护

另一头接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另一头接地就行

谢谢,买的外壳都是带写保护的,没写保护的外壳没买到,有个开关位,没那功能很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