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蹭邻居家的WiFi中继怎么划算

楼主(2020-06-25):
知道邻居家的WiFi密码和登录的密码,他家用的比较少,中继一下怎么弄划算,10m左右,在屋里信号不太好院子里可以

网友A:
院子里放一个无线路由器作为中继使用,要注意防水

网友:
买个K2,我一直这样用的,放阳台外面就可以,其中一路网线做供电

网友:
便宜好用的方案就是K2

网友:
买个二手K2,大概30+元,2.4G中继邻居信号,自己用5G。或者5G中继,自己也用5G。

网友B:
百米2平板路由防水,作client中继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院子里放一个无线路由器作为中继使用,要注意防水

太阳都晒焦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米2平板路由防水,作client中继正好

百米2真的是神器,我离我父母家140米远,我家楼顶装上一个而且还是无线中继,他家电视手机全可以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