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2v电池组

楼主(2020-06-25):
大佬们帮我看一下,6并3串的电池组怎么连接!搞不清楚了!

网友:
居然用烙铁焊接的,3串6并。。。

网友:
想象一下装三节电池的手电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6个一组,第一组的负极连接第二组的正极,第二组的负极连接第三组的正极。

网友:
电洛铁焊的不够牢固,最好别拿出去电瓶车上用。

网友A:
这样不行的。。又伤电池。。。

网友:
6节并连的看成一只电池你就会了

网友:
你真是个难得人才

网友:
兄弟你摸索清楚再动手啊 这玩意接错危险 安全第一

网友:
不怕火花四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行的。。又伤电池。。。

本来就是捡的二手电池,放着会自己坏,利用起来,做个12v的电源不好吗?

网友:
把6并理解成一节电池就完了,

网友:
总觉得像楼主这样的人才,会搞出点什么事情!

网友B:
哪个人才的锡焊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捡的二手电池,放着会自己坏,利用起来,做个12v的电源不好吗? ...

电容没节容量不同内阻不同,影响你使用,加上你没有接保护板一次就告别了。别看单个V数不高短路起来好可怕,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人才的锡焊电池。。。。

锡焊也可以的吧,只不过难看一点。只要洛铁烫的时间不久,应该不会影响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