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安泰信AT-SS-50可控温电烙铁拆机

楼主(2020-06-25):
某论坛淘了把安泰信AT—SS—50可控温烙铁。今天到手拆开看看。跟白光的一型号有点像。也可能就是高仿白光的。上图看看先。

网友A:
用了高频焊台之后,越用越爽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多少钱?

网友:
多少钱啊?我也好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高频焊台之后,越用越爽

用过父亲单位的高频焊台,只是预热速度快,还是没把CREE灯珠弄下来,换了单位上热风焊台对付CREE陶瓷贴片管用。后来发现家里的万里电吹风机,把进气口调最小也能拆贴片灯珠。

楼主:
什么干具都有好处坏处。这货移动方便。高频机也有几台,移动不方便的。

网友:
这不就是个便携936吗?

网友:
这个和内热式的黄花差不多

网友B:
这不是微缩版936么?1321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微缩版936么?1321芯

是否1321芯不确认。烙铁头是936一样的。也就是看好这一点。配件便宜通用性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否1321芯不确认。烙铁头是936一样的。也就是看好这一点。配件便宜通用性强。 ...

发热丝4Ω左右,传感器50多Ω,就是1321芯,侧面有槽。发热丝两端是交流还是直流?几Ⅴ?

网友:
和黄花907没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丝4Ω左右,传感器50多Ω,就是1321芯,侧面有槽。发热丝两端是交流还是直流?几Ⅴ? ...

应该不是1321芯。线路板上测一组50几欧/一组100几欧。

网友:
也跟风买了两把。加上前几年100多买的那把,已经有3把了。

网友C:
多少钱?有没链接。

网友(2021-03-24):
看起来是仿白光的,手柄比较粗,握持位置靠后,这样比较结实,不容易摔坏,但没有焊台手柄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有没链接。

淘宝上13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1321芯。线路板上测一组50几欧/一组100几欧。

结构和1321 一样,是1326。感温部分一样,区别是加热部分的电阻高,因为直接用220V电压供电。性能和1321 一样,因为感温的部分是一样的。在缩微焊台/控温烙铁里面,这种烙铁芯比两线的性能好,因为感温部分独立,不受加热部分直接干扰。缺点是更贵一些。配个好的烙铁头和936焊台性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