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山寨830B加蜂鸣器翻车

楼主(2020-06-25):
      年初某宝上车的炮灰表。板号830b.4c 阉割精简到了极致,平时应急用用很舒服,精度还凑合。加了个开关希望能多用一段时间,最近又无聊想给加个蜂鸣器。然后翻车了 。用的3v 有源蜂鸣器,参考其他老哥的帖子。红com接正  R13 上的9001电阻接负  二极管档位  无反应,不响。 遂又串了个5.1k电阻  还是没反应。表正常工作。  现在纳闷中

网友:
这叫啥翻车?  哈哈

网友A:
不能用有源的,有源要驱动的

网友B:
看样子积分电容还不错,我也是改了一块这种表,加贴片那种。另外加上多圈可调电阻,校准后十分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有源的,有源要驱动的

啊,我随手买的蜂鸣器,3v有源  我看其他老哥的帖子都说用有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积分电容还不错,我也是改了一块这种表,加贴片那种。另外加上多圈可调电阻,校准后十分精准。 ...

对的,低压测测很舒服的,国内打磨这玩意很厉害了,几块钱的表这精度, 我可调电阻打算用鼠标的滚码器 不知道行不行。话说老哥你贴片陶瓷片用的那种 我也再试试

网友C:
跑一下电路,把只属于二极管档的电路标出来,然后找个电压差足以驱动蜂鸣器的连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一下电路,把只属于二极管档的电路标出来,然后找个电压差足以驱动蜂鸣器的连接点 ...

跑了一大圈。只有个0.8v的最高了  命苦啊

网友(2023-08-30):
折腾虽然失败,但还是为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