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20v电火线对大地电流其实很小,十几毫安,漏保都不跳。

楼主(2020-06-25):
住在4楼的民房,没有地线。
买个漏电保护开关,地线是接到铁的门框的,铁门框是防盗门的,很结实。

然后火线碰,一直电流很小!!!!    最后给门框浇了些水,才能漏电跳闸。。。

火线对瓷砖的地,根本没有什么电流,浇了水,也没有什么电流。。。

所以,一般人站在比较干燥的地上,穿个塑料拖鞋,皮鞋,,,,根本没有电流,估计也就10ma以下,完全人不怕的。

所以水泥根本不导电,,,砖墙也根本不导电,,,,怎么导也才10ma电流。。

但站在泥地上,工地上,肯定完蛋。。。。

楼主:
但电笔都能亮,估计十几微安就够

网友:
老师傅最后一招,带电的线不要摸

网友A:
地线要入地一米五才算合格。
防盗门只能算悬空。

网友:
我穿着拖鞋碰到微波炉外壳 都感觉手麻。

如果洗澡或者地是湿的 那么 漏电就很危险,估计就是湿度大了 漏电电流也是很可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线要入地一米五才算合格。
防盗门只能算悬空。

道理是这样,家庭实际补救操作比较难。我丈人家老房子卫生间就是拉进去的两芯明线,买个洗衣机外壳带电,我跑过去地上给开了个孔,带过去一根电缆盘上面抽下来的钢筋插进地里就算接地了。然后我自己家(门面)也偶然发现厨房没有地线,检查发现坑爹的开发商忘记布线了,在空开箱那里向管子里插了大约一米长的PE线假装有地线,我也是照葫芦画瓢,在橱柜底下开了个孔插进去一根钢筋,台面开个孔用三脚插头导入厨房电路,占用一个插座了。

网友B:
人体是个电容,接触交流电会不停充电放电,还是有危险性的

网友:
常在河边走,小心湿鞋...

网友:
楼主这个门框地线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将地线接到门框上做接地点,是很危险的做法。

网友:
除了地线,还有一个重要参数"等电位". 一旦有了等电位就是站在高压电上也不一定有事,不过高压电又来了一个重要参数,电离,空间放电一样搞死人.所以高楼层干燥状态有了等电位那就没有放电电流也就相对安全状态.这也是当年我站在凳子上带电换灯头没有出事的原因.

网友:
记得最小感知小电流10-16毫安,超过就受不了,致命电流50毫安,右手右脚流过电流相对安全些。问题是,触电的情况下你控制不了自己肌肉(肌肉收缩导致越抓越紧),心脏也受伤(50赫兹跳动)。所以,别拿生命开玩笑,玩不起的。“安规”是用人命换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体是个电容,接触交流电会不停充电放电,还是有危险性的

我感觉人体更象个电感。看跳高比赛,运动员的双腿就象装了弹簧一样,弹簧跟电感线圈很酷似的。

网友:
安全第一,地线就要有地线的形状

网友:
这是玩命的节奏
行业说:只要不是自己做的安全措施,都认为是带电的

楼主:
防盗门铁框,要浇点水才能有保护漏电

网友:
一般跳都是30ma,有些是15ma

楼主:
1.四楼真很难找到合适的接地。。。。

2.大部分情况下,站在水泥地,瓷砖上,很难很难有多少电流,这个不是给自己宽慰,而是实验事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实验下,看能让你家漏保跳吗?最好有个电流表,钳表看,一般是十几ma

网友:
引用 楼主:
1.四楼真很难找到合适的接地。。。。

2.大部分情况下,站在水泥地,瓷砖上,很难很难有多少电流,这个不是 ...

这个与楼层无关。
经常带电接线,在瓷砖和水泥地上面,一般只要穿皮鞋,如果碰到火线,就会有触电感觉。如果穿塑料拖鞋或者球鞋之类的,那就可以裸手直接接线了

网友:
地线不接也比接到门上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