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8811CU的USB2.0双频无线网卡,用什么天线比较好?

楼主(2020-06-25):
COMFAST的811AC,比一般的无线鼠标接收器大一点点,8811CU方案,11ac网络下传文件一般只有20MB/S左右,感觉不够快,USB2.0设备一般可以跑到30M的。不知道是不是天线性能不太好。拆开看下,里面位置很小,改用贴片天线合适吗?

网友:
这个肯定跑不动AC
usb2.0已经限制了

网友:
无线网卡就别改了,改了提升不大

网友:
类似这样的网卡我试过改天线 显然这样的焊盘位置不太好改 很容易掉焊盘然后整个网卡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