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电钻打滑

楼主(2020-06-25):
手电钻不能钻孔了 无力 轻轻抓一下这里 转头就会停 但是电机还是在转  请教一下老哥们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有拆开给波箱换润滑脂 但是都是按步骤换的 手电钻现在转头一钻就打滑 不动  但是电机还在转

网友:
轴套松了,拆下来敲紧。

网友A:
抓头的环断了,要换新的环,俗称上环

网友B:
感觉是换挡的问题,高速档没到位。低速档可以钻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换挡的问题,高速档没到位。低速档可以钻孔吧。

高速低速都一样 钻不了 一下子就钻头就停了 电机还在转

网友:
可能是齿轮与轴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头的环断了,要换新的环,俗称上环

直接换一个夹头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头的环断了,要换新的环,俗称上环

直接换一个自锁夹头可以吗

网友C:
电机在转前轴不动那没救了啊,齿轮箱肯定有打齿,而且还挺严重的,买新的吧

网友:
高低档没切换到位,便宜货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在转前轴不动那没救了啊,齿轮箱肯定有打齿,而且还挺严重的,买新的吧 ...

转还是转  就是钻不动东西

网友D:
换完油才出现这个问题,估计是油加多了或粘度不合适,拆开重新弄一下吧

网友:
变档齿圈没到位、扭力调节没装好等皆有可能,如果是拆装后出现的问题,那就尝试再重新来一次。但如果是齿轮打齿,就比较麻烦了,可以瞅机会新买一把活动款,这把权当备件了,反正公模的基本都通用。

网友E:
电机上边带的齿轮是靠过盈配合压在电机轴上的,如果过盈量太小摩擦力不够,就有可能打滑引起楼主所说情况。当然,这也与楼上的所有判断一样,属于猜测,不拆开电钻检查是永远不知道真正原因的,也是不可能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完油才出现这个问题,估计是油加多了或粘度不合适,拆开重新弄一下吧

好的 感觉是哪个油不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上边带的齿轮是靠过盈配合压在电机轴上的,如果过盈量太小摩擦力不够,就有可能打滑引起楼主所说情况。 ...

和锂基脂有关系没

网友:
这个要你自行判断了,反正别的很多人加的润滑脂也是五花八门的,稠的稀的都有,多了少了也有,没听见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一,钢销掉了。二,扭力弹簧没装?

网友:
扭力钢珠掉了也会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