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实力发表,我的四块表,进行了电压和电流档的内阻实际测试,比较有用。

楼主(2020-06-25):
不知不觉已经超过很多专业玩家了,当然了说的是技术方面。

这是最早的时候“黄花套餐”的乞丐表。

主力表,这个表像我们这样业余的用非常不错,迄今无悔。

前段时间优利德的新表,撸来涨点姿势,结果是吃灰。

这个是这几天的“网红”表,可视角度不好,吃灰。

电压电阻档,内阻大测试,非常实用!

但是数据有一点bug,请找茬!!!

楼主:
最常用的mA档,在低压电路中,对电路的电流影响很大的,所以,很多人以为电流表电阻是可忽略的,其实当然不可以。

楼主:
问题来了,上面的四块表,相同量程的直流档A和交流档A,内阻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你说的bug就是  欧姆定律用到了被测的电流档?

网友A:
测得乱七八糟。
楼主先搞明白小电阻的正确测试方法再谈超越专业玩家吧,免得贻笑大方。

网友B:
谢谢分享!
从不直接测电流,所以也就没内阻问题,也不烧表,经常开后盖换保险丝也烦

楼主也该测电流比较多吧? 不知是否会测市电电流?
7106的表子搞不定极大多数市电供电设备的电流(电阻负载7106   OK)
大概只有UT89XD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从不直接测电流,所以也就没内阻问题,也不烧表,经常开后盖换保险丝也烦

市电电流可以有几种方法
1,普通的那种插座版本的功率计,测测指定的电吹风啊空调什么的电流;
2,钳形表;
3,直接串联的老办法,别被电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得乱七八糟。
楼主先搞明白小电阻的正确测试方法再谈超越专业玩家吧,免得贻笑大方。 ...

用电流表两端的电压,除以流过电流表的电流,就是电流表的内阻。
此时电流表看做一个电阻。

层主有何高见不妨赐教啊。

网友A:
想法没错,但你测试操作应该有很大问题。
比如20A档你测出内阻0.6Ω,得出这个结论后你有没有想过测最大电流时功率多大?240W!这明显是有问题的。再看你UT89XD的0.11Ω,这个小得多的就靠谱了吗?很可能也没有,44W。万用表20A档的最大也就10W左右,就这样也就能工作10s左右。得出不靠谱的结论往往是因为没考虑全面也缺乏基本概念。
内阻也是我买来新表后需要测试的项目。没有和你同型号的,只有个同厂家的UT136B+。给你参考一下。
μA档,100Ω采样,保险不应高于1Ω,拨盘接触电阻不应高于0.2欧。实测100.66Ω。
mA档,1Ω采样,保险不应高于1Ω,拨盘接触电阻不应高于0.2欧。实测1.548Ω
A档,10mΩ采样,保险不应高于20mΩ。实测25.9mΩ

网友:
路过看看,貌似看不懂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没错,但你测试操作应该有很大问题。
比如20A档你测出内阻0.6Ω,得出这个结论后你有没有想过测最大电 ...

高见,涨姿势了。
你这个R表是什么表能说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见,涨姿势了。
你这个R表是什么表能说下吗?

就是个普通的同惠电桥。
关键不在乎电桥,就是用万用表也不应该测出这么大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普通的同惠电桥。
关键不在乎电桥,就是用万用表也不应该测出这么大误差 ...

受教了。
炮灰DT9205表的接触内阻以及表笔自身关系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
炮灰DT9205表的接触内阻以及表笔自身关系比较大

表的内阻不应该包括表笔接触电阻,导线以及插座的接触电阻,这些可以通过更换改善。表的内阻主要是采样电阻,保险电阻,保险座接触电阻,布线电阻,如果有切换也包括开关的接触电阻。这里采样电阻基本上是固定的,保险电阻由于是快熔所以也比较大特别是相对于大电流档采样电阻,保险座接触电阻一般不大于10毫欧,拨盘接触电阻一般每个点不大于50毫欧。旧表或使用不当烧蚀后接触电阻还会增大

网友:
真是专业,,一点点测试 还要做记录。。辛苦了。。

楼主:
增加一项静态电流测试结果:
DT9205因为不用就没测,
其它三块表的静态电流都很小。

再就是发现VC9806+关机后竟然还有2.75uA电流;
UT89XD手动关机后电流为0(有没有BUG未测准??)
而EMAX3也是手动关机,竟然有电流3.66uA???

网友C:
μA档,使用不到30Ω采样电阻的万用表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吗,坛友们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μA档,使用不到30Ω采样电阻的万用表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吗,坛友们常用。。。 ...

μA档才30Ω电阻吗,你找到了也告诉我一下,涨姿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μA档才30Ω电阻吗,你找到了也告诉我一下,涨姿势

见图实测---28Ω左右,即OW18B万用表。

楼主:
EMAX3关机电流3.66uA,自动关机电流0.39uA,诡异,开新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