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做个水钻定位器

楼主(2020-06-25):
一开始打算将木块固定在墙上来限制钻头,担心与钻齿摩擦太大,还是改成跟着钻头一起钻。

还没派上钻场,不知道好不好使。

简单找了下圆心,钉个长钉子,到时插在墙孔上定位,有点钉歪了,不上图了。

发现这钻头用来做钟很不错,敲了声音和庙里的是一样的。 钻头 报废了可以送给学校做备用铃。

网友:
【发现这钻头用来做钟很不错,敲了声音和庙里的是一样的。 钻头 报废了可以送给学校做备用铃。
】我记得上小学那会是拿一个破损的铁锹做钟敲的。

网友A:
木板中心 开孔 与墙打定位?  然后卡住木板开始钻,  钻到有一点孔槽了, 就可以拆木板下来了????、

网友B:
这思路还是可以的,不过中心定位钻是不是真的用钻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板中心 开孔 与墙打定位?  然后卡住木板开始钻,  钻到有一点孔槽了, 就可以拆木板下来了????、 ...

嗯,大概是这样。先在墙上钻个孔,钻头装好木板,把木板的钉子放在墙上的孔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思路还是可以的,不过中心定位钻是不是真的用钻头了?

有钻头最好吧,淘宝上有用钻头的,也有没钻头的。

网友C:
木板必须足够厚(30~50毫米?),不然钉子被扭矩拌倒会有危险。

网友D:
好像有专用的架子,先再墙上打两个涨丝固定架子,这样人还会省力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板必须足够厚(30~50毫米?),不然钉子被扭矩拌倒会有危险。

你是担心木板固定不住钉子吗?  不过我的木板大概有25mm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有专用的架子,先再墙上打两个涨丝固定架子,这样人还会省力些。

有的,支架省力又安全。不过要几百元一套,比水钻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