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索尼VCPSA300C笔记本

楼主(2020-06-25):
端午放假,在家无聊,又想起前段时间收的本子,刚加了条内存,
还是有点不爽,玩个小游戏风扇就呼呼响,温度一下就能到90+,
其实不想拆的,因为没拆过,怕拆坏了。想将就用着,等过段时间
公司效益好点,直接卖掉,换台新的。
唉~没忍住,手痒,开拆。
历经磨难,毕竟没拆过笔记本,看网上教程,都说拆后壳就能清灰了。
结果我几乎拆光了,才把风扇弄出来。
屏幕换过,排线也有焊接痕迹,所以没敢拆。
键盘和触摸也没拆,感觉很脆弱,真怕弄坏了。毕竟花了我好几百,
到手还没满月。
这老古董机器居然不是拆后壳的,折腾了老半天,是先拆键盘,我晕。
教程白看了那么多,MMP
几乎拆光了,才把风扇弄出来,硅脂全干,清理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
扣掉一个CPU旁边的电容就完蛋了。我太难了,前后花了3~4个小时,小心加小心,
总算原样装回去,图片有点乱,大家凑合看看,指点一下吧。

网友A:
换个SSD,还能再战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SSD,还能再战三年!

买了块MSATA,风扇下面那个接口不知道能不能用,也许是解码卡,还是别的卡,先试试看。

网友B:
牙膏厂Intel配AMD农企独显比较少见,通常攒机组装台式机,应该是AMD配ATI独立显卡,Intel配NVIDIA独立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牙膏厂Intel配AMD农企独显比较少见,通常攒机组装台式机,应该是AMD配ATI独立显卡,Intel配NVIDIA独立显卡 ...

可能索尼那个年代的采购比较特别吧。

网友C:
你这个用的还是intel的wifi网卡,后期索尼好像都用的是博通的,我的也是viao,用的是博通的垃圾无线网卡,自己换了一块速度提升很大,改ssd我是吧光驱改成放原来的主硬盘,ssd放在原硬盘位置,就是改完ssd装系统折腾了几天,原系统有隐藏分区,换了SSD没法直接装,系统难度比较大,不过我的是13年笔记本,3代i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用的还是intel的wifi网卡,后期索尼好像都用的是博通的,我的也是viao,用的是博通的垃圾无线网卡, ...

我这台应该是12年的老古董。转到我这里估计都4~5手了,还能正常使用已经算很神奇了。笔记本装系统,是很麻烦,而且功能键驱动很难找,原装驱动记得备份。

网友(2020-08-17):
我以前也有一台,主板布局极差,到处飞线,看个电影风扇飞机响,9500买入用了几年,600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