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电烙铁买什么款式的好用啊

楼主(2020-06-26):
现在用的电烙铁是黄花的20块钱的那种电烙铁,感觉有时候尖的头部不知道温度不够还是咋地,锡有时候不太容易化,大家有推荐的吗?其实我也是用的不多,顺便可以带个支架的,现在的支架也是组装的那种,感觉很不稳。我也是业余的,偶尔玩一下,小零件好像尖头好用吧,刀头的也要买一个吗?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买个可调温的,焊锡买好点的。

网友:
据说论坛里蜂蜜老那个荣邦936还不错,散件30多块,自己组装。

网友A:
我觉得买套便宜的936焊台用用也还行

网友:
白菜白光,T12那种头子很好用的

网友:
这个头太尖了,可能不太好用哦

网友:
白菜白光就行了,反正偶尔用。方便点就牛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买套便宜的936焊台用用也还行

同意,我35的山寨936用到现在,手上白光,山寨黄花20还有个120W936 36,现在很少用白光了,

网友:
不容易化是温度不够,无铅的温度要高些,平时使用的少建议还是用有铅的焊锡,家里平时很少用,现在一个黄花30w+60w,30w处理小焊点好用,对于覆铜的无铅焊锡的没法化锡,比如华硕显卡这类的,这时候使用60w的就没问题,当然经常使用还是建议买好点的,要比这种黄花的省事省时,但花钱不少。头子最好配两种,一个尖头,一个刀头,刀头对无铅大焊点比尖头好用

网友:
买电烙铁买白光T12

网友:
内热的一般不够好用的!!

网友:
要是长期折腾数码管版T12,控制板加手柄不到40,可以拿下,在配个刀头或者马蹄头很好用,不过算下来有点贵,便宜的外热随便玩玩吧

网友:
烙铁至少买带恒温的,蜂蜜家,T12,高频焊台

网友:
找个便宜的白菜白光,一个尖头一个刀头~

网友:
XK-T12,,,,K,,,,B2,,,,C4

网友B:
专业维修就买好一点的,我这样的业余选手那样便宜买那样反正不常用。

网友:
建议到建材城买一个白炽灯具调光开关晶闸管模组,加在楼主电烙铁上,一般用半功率可大大延长烙铁头寿命,避免提前氧化无法浸润焊锡,再买倒计时插座避免忘记关掉烙铁头提前氧化。内热式固定功率烙铁热容低于外热式烙铁,像检流电阻片大点的焊点难以化焊锡,更没法配合强力助焊剂焊接电池组。

网友:
618刚买了个电烙铁,创新高k2a,放购物车一年了,108价格总算比原来便宜了十几块,顺带满200减20,还是可以买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维修就买好一点的,我这样的业余选手那样便宜买那样反正不常用。

我也是业余的,偶尔玩一下

网友:
感觉买一把几十元的GOOT,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