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炸颗粒的U盘能否开

楼主(2020-06-26):
很好奇,手头有一个QLC N18的INTEL颗粒 ID变成了81 D4 04 32 A2 00,不知道如果改参数3281能不能开,CE的定义点为就是一个点,为什么会炸颗粒ID会变,不是应该消失吗?这个颗粒在2259XT的主控板上是不显示ID的,在3281上面显示ID变了,变成81 D4 04 32 A2 00,不知道有没有骚操作能量产的,求教

网友:
基本无解。id变了的颗粒,晶圆一般有问题了,不要花费太大精力研究了。

f

网友:
黑片工具,有些是用工具改过id黑片工具能复原

网友:
要么是焊接问题,要么就是die炸了,后者可以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