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能知道led发红外光?

楼主(2020-06-26):
一块被遗弃的led灯板,15个一串,加一个30欧电阻限流,通电后电流表有几十毫安显示,但是led没有发光,可能是红外光的?咋样测定是否红外光呢?

网友:
通电后灯微微亮红光,中间有一点点红的

网友:
红外的可以用手机摄像头看

网友:
国产手机打开相机,对准灯珠。肉眼看不到红外但相机能看到

网友:
  手机手机手机

网友:
手机拍照就知道了。

网友:
用手机看,按按键时能看到发光管闪烁

网友:
摄像头能显示

网友:
手机摄像头能看到

网友:
心中默念:唵嘛呢叭咪吽…      开天眼

网友A:
红外线用手机拍就行。这是我家遥控器。

网友:
几十ma的电流怕是不对,23并起码要几百ma电流才能亮,15串电压要30v以上才能有反应,红外灯的话手机摄像头能拍出来,白光的话直接从顶部看进去看灯珠里面是有白色物质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刚才用手机拍了发光图片,仔细点也能看到如图片的光亮,就是比较暗,是红外光呢还是led光衰到很弱程度呢?
用的12v与5v两个电源串联成17v接在串中的30欧电阻及几个led两端,电流有40多毫安(由于接线点在15个led中间,余下led的反向截止作用,这40毫安电流只是通过发光的管子,而与其余led无关)发光应该很亮了,可是现在只看到微光~究竟是不是红外光呢?

网友:
用手机摄像头或者照相机等都可以的。

网友:
拆下一只:恒流1mA看或者用二极管档看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外线用手机拍就行。这是我家遥控器。

Pro 7 plus,只可惜上市没两天就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