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台戴睿R9 山寨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0-06-26):
在贴吧看别人拆了一台,从底部看一下下有点区别,所以没忍住拆了,与别人的还是有点区别,我这个是4K屏的,看电影很爽,但是也是个缺点,这垃圾CPU带4K屏有点吃力。

网友A:
用的什么u啊 ? 2019年后的u带4k应该很轻松啊

网友:
比苹果AIR,还好了, 至少单热管

网友B:
4k屏,你想多了吧,系统显示的分辨率是可以刷的
一块稍微好一点的4k面板就比你整机贵很多
当然,有可能是有点的瑕疵真4k

网友C:
固态内存颗粒是 是emmc  还是ufs 规格的

网友:
看着还行,有点可扩展模块接口。像华为超极本采用一体主板,像升级固态容量得上专用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4k屏,你想多了吧,系统显示的分辨率是可以刷的
一块稍微好一点的4k面板就比你整机贵很多
当然,有可能是有 ...

真4K,我都有点想拆屏用来做显示器。色彩我感觉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内存颗粒是 是emmc  还是ufs 规格的

不知道呀,走的M2 SATA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u啊 ? 2019年后的u带4k应该很轻松啊

好像是N4200...4K版可能是高配的N5000?

网友D:
看标签,应该是赛扬j3455处理器(四核四线程,1.5ghz基本频率,动态加速最高2.3ghz,10wtdp,集成Intel HD Graphics 500显卡,带4k屏还行接近极限能力,集显支持本地硬解4k30p视频,在线4k应该支持不了),6g运存,固态硬盘无需关心什么emmc还是ufs,是跳过内部控制器直接走测试接口接内部闪存芯片的。

网友(2020-08-08):
4k和1080的外观有什么区别么?都冠同一个型号,搞得我蒙查查

网友:
反正就是个山寨货了,不值得研究进去了

网友(2020-12-19):
居然是黑色的PCB板子了,

网友E(2021-03-07):
请问可以备份一个bios嘛,我的机子乱调bios现在没法开机了QAQ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可以备份一个bios嘛,我的机子乱调bios现在没法开机了QAQ

找个时间备份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标签,应该是赛扬j3455处理器(四核四线程,1.5ghz基本频率,动态加速最高2.3ghz,10wtdp,集成Intel HD  ...

不是的,我收过一个这个r9 256的固态,插转接卡转sata正常用

网友:
这个本子多少米?

网友:
还是可以凑合用一下的,以后拆了做HTPC也可以

网友(2023-07-16):
你好,老板,有DERDR9笔记本电脑主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