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led驱动,烧了个芯片

楼主(2020-06-26):
led驱动,彻底不能用了。之前开一会还能亮。

烧了个芯片

看不清标识了,是个什么芯片呢

网友:
烧成这样,估计看不出来了,找同款吧

网友:
7脚电源芯片不多,看看这坏芯片还能看几个数字和英文,对比一下,电源芯片LNK304PN也是7脚

网友:
看到有电容鼓包了  这种还是别修了 修的成本能买个新的了

楼主:
老家市电电压不稳,要么高很多,要么电压低到电器带不动,电力拖经济后腿了

楼主:
部分led灯珠坏了,有什么好的方法拆下好的灯珠,作其他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家市电电压不稳,要么高很多,要么电压低到电器带不动,电力拖经济后腿了 ...

配一台家电稳压器,工频变压成较稳定的220伏输出,至少比没有要强点。我那附近估计国加电网挣钱不少,买的不少地下车位加了充电桩售商业电价,新国标电动自行车不让停放家里和楼道,不如拉电线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部分led灯珠坏了,有什么好的方法拆下好的灯珠,作其他用

这个简单,某宝几块的ptc加热板足矣。刚刚换了T5日光灯的5628灯珠完美修复。

楼主:
买了新led灯板和驱动,换上了。很多灯珠坏了,没修的价值了。ptc加热板确实是个好东东

网友(2021-05-05):
引用 楼主:
部分led灯珠坏了,有什么好的方法拆下好的灯珠,作其他用

我的经验是在煤气灶小火烤,掌握好距离,有把尖镊子,换灯珠不要太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