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用18650电池的三段风力可调的手持小风扇

楼主(2020-06-26):
赠品小风扇,风力可调,使用一节18650电池。

电池容量大概 1000mah

拆之。

使用的芯片为 FM5010F 专用IC

“ FM5010F 是一款应用于移动小风扇,集成了锂电池充电管理,三种档位电压输出,以及相应状态 LED 指示 的集成电源管理 IC。 FM5010F 是以线性方式进行充电,包含涓流充电,恒流充电和恒压充电全过程的充电方式,浮充电压精度在 全温度范围可达±1%。 FM5010F 的 DC-DC 升压可达到±3%的精度,可以提供高达 90%的升压转换效率,延长电池使用时间。 FM5010F 可支持 2 个按键控制及手电筒功能,同时配置了 2 个 LED 驱动端口,可驱动 4 个 LED 显示工作状 态,包括放电升压 1 档 2 档 3 档和充电指示灯。 FM5010F 放电驱动小风扇的输出电压分别为:4.7V,5.5V,6.5V。 FM5010F 具有多重保护设计,包括负载过流保护,软启动保护,输入过压保护,输出短路保护,芯片温度保 护等。同时芯片端口设计了高性能的 ESD 保护电路,使得该款芯片具有极高的可靠性。”

摘自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456c463bbd0eeb4a5831449f.html

最后测试一下充电截止电压

OVER

补充内容 (2020-7-1 11:11):
26楼补充 FM5010F 芯片文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83&pid=5001557

网友A:
    夏天如果停电了,还是比较好用的。这个好像是无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夏天如果停电了,还是比较好用的。这个好像是无刷?

谁家里没有点防停电应急措施,可是就是很少停电

网友C:
中国又不是印度,上次停电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网友:
感觉应该是300电机!N9公模!

网友:
看中你的万用表了,我拿100个手持小风扇和你换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国又不是印度,上次停电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不好意思,我这不是印度,在上个月也停了好几次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中国又不是印度,上次停电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前天,打雷跳了,又来了。然后隔天9点又停,抢修停电2小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夏天如果停电了,还是比较好用的。这个好像是无刷?

更好用的是QC2充电宝加触发器,再加12伏直流微风夹扇。父亲童年的时候,收过一台蝴蝶缝纫机串励电机,接两三块蓄电池,加小排风扇塑料叶片做一台应急风扇。楼主的充电风扇希望是无刷电机,现在充电风扇不敢网购,很容易遇到有刷电机,而且不是耐磨碳刷,服务器拆机风扇运气不好会遇到含油轴套山寨,至少都是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天,打雷跳了,又来了。然后隔天9点又停,抢修停电2小时

前天我这边都没膝盖了,半夜停电了靠我做的大型ups坚持了一天,最后来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我这不是印度,在上个月也停了好几次电

偏远地区?

网友:
广西桂林地区县城

网友:
关键的电机,没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家里没有点防停电应急措施,可是就是很少停电

我这上个月检修电路,停了两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家里没有点防停电应急措施,可是就是很少停电

world war 3打起来了,就可能会停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更好用的是QC2充电宝加触发器,再加12伏直流微风夹扇。父亲童年的时候,收过一台蝴蝶缝纫机串励电机,接 ...

    嗯,在现代这个偷工和减料的时代,什么都有坑。。。普通那种电脑电源风扇,超压使用,风力,一个人应该够用,哈。老实说,无刷的就没有劲儿大的吗?我原来拆过投影机一个好像是爱可视投影的风扇,无刷,真是暴力。

网友:
我也用100个小风扇换你的万用表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在现代这个偷工和减料的时代,什么都有坑。。。普通那种电脑电源风扇,超压使用,风力,一个人应 ...

AVC金黄底白字贴纸,和台达双滚珠轴承,金属腔铁壳转子电机版本力气大点,把叶片弄掉贴层砂纸可以磨刻刀壁纸刀,三洋和nidec也有力气大的,一般用在服务器拆机风扇,大多数是单相无刷电机,有个台达4点8安三相无刷电机。变频器风机EBM万转风扇力气更大,估计里面是三相无刷电机。

网友:
看到楼主这个表之前,,认为FLUKE 很贵了..

网友:
看上去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