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萌新来请教一下电脑的维修问题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楼主(2020-06-26):
今天电脑突然出现了这个画面  也无法打开系统设置  不知道该怎么办  硬盘线重新插拔  也重启几次了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很多行

网友:
要你选择从哪个设备启动,到BIOS中看看

网友:
硬盘坏了  或者 usb上插的u盘。

网友:
进cmos设置界面,检查是否识别到硬盘,如果有硬盘,选择了由它启动还是如此,那可能硬盘引导分区有问题,重做系统或者修复引导

楼主:
谢谢,硬盘坏了
在买新的了

网友:
做一个U盘启动盘来启动,看能不能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