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P Deskjet1000桌面打印机改造为移动打印机

楼主(2020-06-26):
使用喷墨打印机HP1000增加可充电锂电池组和DC-DC升压板等部件,改之为移动打印机,适用于移动打印场合。
之所以采用HP1000来改,是因为它有以下特点:1.体积小,HP1000三围尺寸是420x211x122,是除专业移动打印机外几乎尺寸最小的A4喷墨打印机了;2.功耗低,HP1000打印机参数显示其打印时功耗是10W,待机功耗是2.3W,是交流时配器220V端功耗,测适配器输出直流22V端待机电流约34mA,按下关机键关机后22V端电流降为3mA,可以看出采用直流供电后其功耗是很低的,非常适合采用电池组供电;3.打印机价格低,我没有买全新的来改,是在闲鱼上买的闲置机,价格几十元,如想用新的来改,可以买它的升级型号HP1112等,还有像HP1010、1111等型号的尺寸和供电方式相似,改法相同;4.打印成本低,HP10和HP11系列的喷墨打印机都可以单黑色墨盒方式打印,只是打印黑白文档可以只安装一只黑色墨盒,采用可加墨的兼容墨盒,每张打印成本低至几分钱,虽说佳能IP110移动打印机性能好,但墨盒价格高,黑色原装墨盒淘宝上最低要价60元,高的超百元,一只黑盒只能打印190余页,打印起来是很心疼的,因墨盒自带计数芯片,墨盒无墨报警后加墨也无用,虽然有价格很低的兼容墨盒,但因IP110是独立喷头,一旦墨盒质量差堵塞了喷头,那换喷头的价格是不低的。
我采用了三星2600mAH的18650锂电池2并3串加保护板组成电池组,封装好后用3M双面胶粘在打印机后侧,机内没有合适的空间安装;升压板和电量显示板等部件装在机内合适位置,改装后打印性能与采用交流适配器供电并无明显差异。
开关机要求:要先打开改装时增加的电源开关(以下称总开关),此时增加的电量指示灯应亮,电量指示灯共1绿4红5只LED,绿色LED是开关指示,4只红色LED是电量显示,红色全亮表示电量足,档电量减少后红色LED亮的个数也减少,当最后一个红色LED要熄灭时表示电量已接近耗尽,就要进行充电了。总开关打开后,要再按下原机开关机按键打开打印机,此时开关机按键下面绿色按键灯亮起,就可以进行打印了。关机时要先按下开关机按键关闭打印机,此时按键灯熄灭,最后关掉总开关。
充电:充电口设在原适配器插口下方,是DC5.5-2.1的充电口,外负内正。锂电池组是3串的,没有加装充电电路,充电时需用12.6V的带限流的三串锂电池充电器,充电电流选1-2A的,外置充电器有充电状态指示灯,正在充电时指示灯一般是红色的,充满后转为绿色。
我仔细观察和查询了多种喷墨打印机,发现主板几乎都是直流供电方式,部分惠普的是双路直流电源,其余多是一路,一部分打印机是使用外置交流适配器,另一部电分则把电源适配器盒镶嵌在打印机上。所以从理论上讲,现在几乎所有的喷墨打印机都可以改为电池供电的,不必再用逆变器来回转换。
升压板和电量板忘记事先拍图了,懒得拆机了,拍了空PCB板(升压板PCB是和佳能IP118公用的)。

网友A:
这东西,没有连供,打印成本太高了

网友:
打印机我买来基本没有产生了过价值.还废了两套墨盒,当初说什么大容量墨盒,谁知道打印直接报报废墨盒,晕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没有连供,打印成本太高了

还是激光打印机好,速度又快, 就是彩色的比较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激光打印机好,速度又快, 就是彩色的比较少

激光彩色的很贵,而且体积大重量也很高,耗材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激光彩色的很贵,而且体积大重量也很高,耗材也不便宜。

耗材还好把就是体积太大了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喷墨打印机还是有点优势的哈哈

网友:
喷墨还是有优势的,可加墨的墨盒成本不高,而且机器便宜

网友:
采用自带连供的打印机不就得了

楼主:
1.喷墨打印机的打印质量是没法和激光打印机相比的,但激光打印机打印时消耗功率很大,不适宜改为便携式移动打印机;
2.之所以选用了HP1000这款机子,是综合考虑了其体积、单机价格、单页打印成本及耗电等因素,想降低成本的话,可以选用墨仓式或者连供式喷墨机来改;
3.成本高低是相对的,惠普OfficeJet 100、佳能IP110、爱普生WF-100是目前颇为流行的三款移动打印机,但打印成本都不低,就以我单位的IP110来说,主要是打印黑白文档,一个黑盒只能打印190页,用不几次墨盒就完了,用得心疼,彩盒更舍不得用。

网友D:
我用的很少,中间停1至2月墨盒基本报废。

网友:
还以为你装了WiFi模块,能无线打印了呢

网友A(2020-08-11):
引用 网友B:
还是激光打印机好,速度又快, 就是彩色的比较少

激光彩打 耗材好贵的。09年的时候,公司有一台,算下来,一张A4打印成本超过1元

网友:
喷墨还是爱普生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很少,中间停1至2月墨盒基本报废。

用热水泡喷头试试。我已经用这种方法把几年前的喷头用起来了,泡过之后一定要等水完全干了再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彩打 耗材好贵的。09年的时候,公司有一台,算下来,一张A4打印成本超过1元 ...

激光A3彩色体积巨大 A4单色小巧 目前富士施乐2022也就6000多效果可以 家用也承受得起 家用还是不要买喷墨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