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晒一个IS903的清空架吧

楼主(2020-06-26):
出于对903的爱,于是,信仰是必须的

测试架你们都有,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是两个bga+两个tsop,用起来还可以
带短接开关,这样一旦失败也不怕了
试着量产了两个8g的镁光片,确实挺好
下一步就是练习焊接了

网友:
欢迎U盘哥的加入,快快开始一起焊U盘吧

网友A:
半年前买过这类双BGA+双TSOP48测试架套件,最后发现TSOP48的VCCQ与VCC同步,不支持切换1.8V。新版不知道有没有解决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年前买过这类双BGA+双TSOP48测试架套件,最后发现TSOP48的VCCQ与VCC同步,不支持切换1.8V。新版不知道有 ...

这个可以切换,usb接头部分的跳线负责跳主控和bga的,tsop板上的好像负责跳tsop的,分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切换,usb接头部分的跳线负责跳主控和bga的,tsop板上的好像负责跳tsop的,分开的 ...

老版BGA支持VCCQ 1.8V和3.3V切换。tsop48板只有3.3V,电路板上VCC和VCCQ连在一起。

网友(2021-01-30):
这是哪里买的?

网友:
不错不错,也想搞一个玩玩。

网友:
楼主是专业人事,用的都是高端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