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做的湿敏电阻电路

楼主(2020-06-26):
先实验一下,可行再做电路板焊接

反正出波形了,至于是否耐用,还需考验

555

供电

输出频率,代表湿度,至于什么曲线,我也不知道,这个电阻型号我都不知道
怎么知道曲线啊

当前稳定在这个频率,也就是当前湿度,湿度越大,频率越高

哈气大法,频率提高近1倍,拍照时已经下降了

逐渐下降,基本回到原来的频率

实验基本成功!

网友:
              小表给力

网友A:
撒泡尿试试会不会爆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撒泡尿试试会不会爆表?

绝对爆表,还能测出4个加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绝对爆表,还能测出4个加号来

都++++了?你这问题挺严重啊,是不是滴滴答答憋的生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了?你这问题挺严重啊,是不是滴滴答答憋的生疼了

哈哈,真的受害者的来了,欢迎欢迎,看你说的情况,十分同情!

网友:
没有电路图,差评!

这种有机高分子膜湿敏电阻只能用于纯交流场合,否则会极化,时间一长,湿敏电阻就损坏了。

估计楼主是将湿敏电阻用作充电电阻,它既有充电时刻,又有放电时刻,应该等效于交流场合,可用。

网友C:
单独把湿敏电阻拿出来,放在冰箱里或者烧水壶出气口分别试试,看看灵不灵

网友(2020-11-29):
引用 网友C:
单独把湿敏电阻拿出来,放在冰箱里或者烧水壶出气口分别试试,看看灵不灵 ...

对,煤气灶火焰湿度应该是0,可以拿来标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