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个“可调电源”+“t12烙铁”,二合一。

楼主(2020-06-26):
成品镇楼!
wechat_upload15931400105ef5632a0476e

先把上次做的简易可调电源拆了!
取出主要部件:
wechat_upload15931407445ef566089fdb8

再来一片自己焊的t12控制板和笔记本电源。
(感谢前辈们的t12电路!)
wechat_upload15931402475ef56417572ef
wechat_upload15931407435ef5660717235

下面就是枯燥的拼凑过程了~!

手工开孔,慢工出细活呀:
wechat_upload15931403415ef56475f0ef5
wechat_upload15931402495ef56419b59e3

塞进去比划一下,比较紧凑~
(用了几次,后面把电源拆出来,改成外置电源了。)
wechat_upload15931407465ef5660a3c0db

乱七八糟的飞线,少拍点照片吧~
wechat_upload15931407475ef5660b5a21d
wechat_upload15931407485ef5660c8b40f
wechat_upload15931407535ef56611a7c58

好了。准备盖上盖子!
wechat_upload15931407525ef566102e495
wechat_upload15931412365ef567f43b498

内部感觉太紧凑了,使用不到半个月后,又把笔记本电源拆出来了,改成外置电源,发在2楼吧!

楼主:
占楼!

2楼是后期改动,由于内部空间紧凑,担心散热,就准备把笔记本电源拆出来了,改成dc接口外置供电。

拆出电源:
wechat_upload15931414745ef568e28230a

内部只需稍作改动即可:
wechat_upload15931414775ef568e5dc6d0
wechat_upload15931414755ef568e394d7c
wechat_upload15931414765ef568e4b2ebe

最后还把可调电源的指示灯,飞线出来了,方便观察充电情况。
wechat_upload15931414795ef568e719682

功能标记解释:
wechat_upload15931414805ef568e846b84

本来想把笔记本电源拿出来,加个散热风扇的,可是好像不太够位置。以后换个大盒子再做一个更好的吧!

完!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t12板子是是自己打板吗,还是购买的。我想做一个,给个链接好吗。

网友:
调压模块的电压电流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t12板子是是自己打板吗,还是购买的。我想做一个,给个链接好吗。 ...

论坛里相当经典的图...很多人打样了 5块钱十片 自己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相当经典的图...很多人打样了 5块钱十片 自己切

谢谢,抽时间玩一玩。

网友C:
可调电源部分不错,T12供电和可调供电共用电流跟得上不,另外T12供电有点低升温会慢一点,主控板改成数显更漂亮,控制也更精确
我做的数码管版不太稳定,现在改成OLED的了,可以交流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99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源部分不错,T12供电和可调供电共用电流跟得上不,另外T12供电有点低升温会慢一点,主控板改成数显更 ...

我用的笔记本电源,拆开改24v了,t12非常好用!平常旋钮开一半,10秒就能焊接了。

网友D:
给个建议,改成内置锂电,充一次可以用几个月,没有线的缚束,放飞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建议,改成内置锂电,充一次可以用几个月,没有线的缚束,放飞自我。 ...

我正在准备材料做一个充电的t12~
目前这个因为带可调电源,所以没考虑内置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