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理解led灯功率因数对吗?

楼主(2020-06-26):
现在led灯已经很普及了,最大卖点就是省电,但是今天测了几个数据有点不明白了。这是一个18W环形的led灯条。
功率因数0.543

电流140毫安

实时市电电压231V

测得功率17.2W

计算功率:0.14安X231伏=32.34W
实测功率只有17.2W   (32.34Wx0.54=17.65)
也就是说实际耗电32.34W,功率因数0.543

网友:
实际耗电就是17.2W。

网友:
据说电表测的是有功功率

网友:
计算功率:0.14安X231伏=32.34W   这个好像叫视在功率??就是有功无功一起的                       32.34Wx0.54=17.65这个就是有功,也就是你家电能表会计量的要用你米米的。这个灯标18W算正规的啦。。。

网友:
视在功率用S表示。单位为伏安(VA)或千伏安(KVA)。 它通常用来表示交流电源设备(如变压器)的容量大小。
无功功率:为了反映以下事实并加以表示,将电感或电容元件与交流电源往复交换的功率称之为无功功率。 简称“无功”,用“Q”表示。单位是乏(Var)或千乏(KVar)。
有功功i率:在交流电路中,凡是消耗在电阻元件上、功率不可逆转换的zhi那部分功率(如转变为热能、光能或机械能)称为有功功率,简称“有功”, 用“P”表示,单位是瓦(W)或千瓦(KW)。

网友(2024-10-04):
这个没有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