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免维护电瓶修复

楼主(2020-06-26):
摩托车免维护电瓶亏电,性能下降厉害,拆开添加纯净水进每格里面,静止状态让电极片慢慢吸饱水分约2小时,然后用充电器把电瓶充电满,就这么简单粗暴又满血复活了

网友A:
没说加多少的?加后能发动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说加多少的?加后能发动车?

加完水最好用充电机充电,最好还是有修复功能的。

网友:
纯净水不太好,加蒸馏水或稀释好的电解液放心点!

网友:
修车的跟我说 我那个电池里面冒白碱了  不知道真假 我看不出来

网友B:
修复不了的 不用浪费精神了。以前已经试过好几块铅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复不了的 不用浪费精神了。以前已经试过好几块铅酸电池

修复这个词语高大上,其实是延长使用寿命,电极片不断,给干枯的极片添加水是确实能延长使用期的,电瓶干久了会结晶的

网友C:
前两天才做了相同方法,然后加电瓶水之前是12.5v加完冲了24小时后变成8.9V了。。。。。直接拿去垃圾桶丢了

网友:
将电极棉浸润就可以,加多了会坏掉!

网友:
水加多了,小心安全问题,这种电池水加多了过充有爆电池的危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才做了相同方法,然后加电瓶水之前是12.5v加完冲了24小时后变成8.9V了。。。。。直接拿去垃圾桶丢了: ...

收回50一块,扔了?真土豪。

网友:
没有放电测试,用嘴巴说,骗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才做了相同方法,然后加电瓶水之前是12.5v加完冲了24小时后变成8.9V了。。。。。直接拿去垃圾桶丢了: ...

每格加以到盖住里面的极片就行了,然后静止几个小时后再充电啊

网友:
摩托车一般7-10AH,回收能值50元?

网友:
如果是电瓶干了加蒸馏水确实好用。

网友:
管不了多久,老老实实换个新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收回50一块,扔了?真土豪。

我们这收电瓶的基本是1ah一块钱,您确定7ah的能卖5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收电瓶的基本是1ah一块钱,您确定7ah的能卖50块?

分地区。。。。

网友F:
之前也是这样把UPS里的松下7AH电瓶拆开加蒸馏水,按每AH加1ML水的量添加充电,结果6块电瓶全报废,哭晕在厕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也是这样把UPS里的松下7AH电瓶拆开加蒸馏水,按每AH加1ML水的量添加充电,结果6块电瓶全报废,哭晕在厕 ...

是加的水有问题吗?理论上来讲是不应该出现所有电池都报废的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