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电瓶的充电器电压8v正常吗?

楼主(2020-06-26):
家里有两个儿童电动车玩具。都是6v电瓶。
今天手闲测了一哈,一个充电器8.8v,另一个8.1v。
过压了吗?

网友A:
没有问题,放心用吧。

网友B:
充电器电压没问题,电池要这电压就有问题了

网友C:
一加载就电源电压正常了!

网友D:
8v带载电压会降一点,6v电瓶充满电压7v左右也没啥问题,具体充满转灯看看实际电瓶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放心用吧。

好的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电压没问题,电池要这电压就有问题了

好的谢谢。我再测测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加载就电源电压正常了!

ojbk。以前只用过锂电池,电瓶这种第一次接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8v带载电压会降一点,6v电瓶充满电压7v左右也没啥问题,具体充满转灯看看实际电瓶的电压 ...

充满我测测看电瓶,多谢

网友:
按理说应该是7.5V合适

网友E(2020-09-22):
高了,我觉得。长时间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了,我觉得。长时间废了。

楼主的充电器就是俩个变压器,本来就是靠人计时拔掉电源的

网友:
冲到7~7.5V比较合适。。。8.8V有些高了,不要长时间充电,电解液会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