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s5079剃须刀拆解,不能开机了售后报价¥510

楼主(2020-06-26):
飞利浦s5079剃须刀,坏了,故障为:充满电,第二天开机亮橙色指示灯,不能开机。拆开看了一下,把电池换了,故障依旧,联系飞利浦售后,告知故障情况,报价510,太坑爹了,新的也要不了这么多呀!拆开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
我估计是单片机掉程序了,这种情况只能换主板,有点坑啊

网友:
我觉得还是几十元到一百多元国产凑合用算了,故障后再买一个新剃须刀。我的飞利浦刀头配件太贵,最后换成国产两节五号电池剃须刀最便宜,改成一节14500加占位器凑合用。

网友:
这么名牌的,售后也是值这个价呀

网友:
修!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主板没多少元件,挨个测有没有元件损坏导致跑电。

网友:
买个新的飞利浦也不用510元了!!

网友:
看长度应该可以装一节18650了,比这个修一下好用多了,搞个3.5插座外接充电爽爽的。

网友:
还可以充电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从电池接线加个开关然后通电机简单省事自己挣了510不好吗,,Ծ^Ծ,,

楼主: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剃须刀已经修好了,原装电池不行了,照片上的橙色电池是我在某品牌电动牙刷上拆的,镍氢电池,充电后恢复正常,谢谢各位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