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58h做u盘有什么双贴的板子吗

楼主(2020-06-26):
rt
58h做u盘好像没看到有双贴132、152的板子啊

网友A:
U盘版都是双贴的,除了一个单贴316的以外,你是想要G2版型的58H吧???不用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版都是双贴的,除了一个单贴316的以外,你是想要G2版型的58H吧???不用想了 ...

我是说长版的58h,tb上只有一个单贴的。

网友B:
新的板子就是下个月初量产的微冷家的2258H,这个版本的温度是控制的最好的,没有之一,出厂自带512M缓存颗粒,唯一的问题是1G窄版的16位内存不太好找,如果想上1T容量就让微冷老板帮你找,512G以下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颗粒都试过了,而且温度等都测试过了,可以翻阅论坛里面的帖子,建议最低贴个双贴512G,带缓存的58H,4K算是比46EN强,小文件和大文件复制速度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板子就是下个月初量产的微冷家的2258H,这个版本的温度是控制的最好的,没有之一,出厂自带512M缓存颗 ...

我想贴个双贴1v23套cnc壳的,找了半天也没看到有板子。微冷家是哪?麻烦大佬给个链接。

网友C:
如果是做一个两个用不建议自己做,买两个更便宜自己DIY成本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做一个两个用不建议自己做,买两个更便宜自己DIY成本更高

我就是想自己试着做,毕竟自己做的能“拿来装逼(划掉)”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贴个双贴1v23套cnc壳的,找了半天也没看到有板子。微冷家是哪?麻烦大佬给个链接。 ...

我有京一2258h小料板,有兴趣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京一2258h小料板,有兴趣找我

价格?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