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种台达风扇怎么拆?DELTA GFB1248VHW

楼主(2020-06-26):
只有三个螺丝,两面贴纸里都没卡簧这个风扇是两个电机的,大家知道怎么拆吗?

网友:
好像台达两个无刷驱动定子铁芯压入后加卡环,三洋是铆接扩孔防松,再紧配合压入双滚珠轴承无刷转子叶片。我可没买过楼主大号对转风扇,当初一个好几十元,只买过AVC三洋4056小号,每个小的10到35元,可拆成两个加降压板做主板散热风扇。

网友A:
风扇中间的黄铜就是压板,四个凹槽,用U型刀头的起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中间的黄铜就是压板,四个凹槽,用U型刀头的起子就可以了

不是的。黄铜是固定一个铁棍的,是压死的。没有卡簧

网友:
先拆了能拆的,
剩下的用大力,出奇迹

网友B:
   根本就不让你拆,你这个是坏了,必须要拆吗?。风扇还真够暴力的,电瓶车都可以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就不让你拆,你这个是坏了,必须要拆吗?。风扇还真够暴力的,电瓶车都可以供电了。 ...

淘宝价格550想修一下,进口设备上的

网友(2022-07-07):
搞过一个三洋的,怎么都拆不开,最后大力出奇迹,这玩意是没法无损拆解的,直接卡扣卡死了,没地方撬

网友:
拆过一个,拆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