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NI-T UT33B改背光,绿光改白光

楼主(2020-06-26):
粽子节这两天下雨,比较凉爽,正好适合动烙铁。
手里第一只万用表是2009年出厂的UT33B,背光是绿色(爱是一道光,绿的你发慌)

因为手里其它手持表是白色背光(UT61e加了背光),所以想把背光统一成白色
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因为绿色LED电压是1.9~2.2V,白色LED电压是3.0~3.2V。换完之后,背光倒是正常,可是不管什么档位都有“H”标记,也就是影响到Hold开关,看来偷不了懒,只好找了张UT33B的电路图查看,原来真的和Hold键线路有关联。对照手里的UT33B用UT61e测量,实测结果和电路图有些差异(如下图,红色是我手里的UT33B的数值),R22为500K欧,R33为200欧。

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只需要把R33阻值改成125欧姆(改成电路图中的100欧姆应该也可以,但没有测试),原来的电阻是0603的200欧,太小拆下来肯定丢,索性并联一个330欧姆的电阻,正好是125欧姆左右。

后面,把原来两颗绿色的LED拆下来,换成两颗白色就大功告成了。

如果不想动R33原来的电阻,可以替换成其它2.2V的方形LED,比如红色、黄色、橙色的,其实橙色的也不错。

网友:
橙色应该更好看点

网友:
UT33B 很准,很难得。我是2013年入的。
其实绿光更好看

网友:
爱是一道光,绿的你发慌

哈哈楼主高见。

满意就好

网友:
绿光其实也不错了
反正比蓝光强太多,现在觉得,用蓝光的,都有点low了,好像会导致睡眠问题
而且蓝光确实有点刺眼了

网友(2024-08-06):
这东西能加蜂鸣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