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不懂就问,这个2258h的跳线有人研究过吗?

楼主(2020-06-26):
难道搞一块2258h,丝印倒是详细,但是土狗和ce一个没有,有人玩过同版型的吗?

网友A:
土狗是R23,CE应该是没有

网友B:
个人猜测是免跳线的。。。。除非你想动rs跳线

网友:
背后有一个R23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狗是R23,CE应该是没有

我找了一下R23,空焊盘,两端都有3.3v,但是这个盘本来贴的是闪迪颗粒,应该是有土狗才对,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R23,懒得拆主控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猜测是免跳线的。。。。除非你想动rs跳线

免跳线的板子能上4x8ce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了一下R23,空焊盘,两端都有3.3v,但是这个盘本来贴的是闪迪颗粒,应该是有土狗才对,所以我不确定 ...

TLC很多闪迪不贴狗都没事,我贴过2个58h的BICS3都没有贴狗

网友:
这个好像是免跳线的吧,每个颗粒只能上一个通道,8ce的颗粒还真没有上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免跳线的板子能上4x8ce吗?

免跳线和多少ce没关系,建兴四贴2254 2.5板子就没跳线,也能8ce四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C很多闪迪不贴狗都没事,我贴过2个58h的BICS3都没有贴狗

2d tlc,看参数好像是狗颗粒,我试试吧

网友C(2020-08-19):
引用 楼主:
我找了一下R23,空焊盘,两端都有3.3v,但是这个盘本来贴的是闪迪颗粒,应该是有土狗才对,所以我不确定 ...

这个板子算是很好的板子了,什么颗粒都能上,而且免跳线,不分2CH 4CH,贴4贴最简单了,请问一下到底这个板子的R23是不是土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算是很好的板子了,什么颗粒都能上,而且免跳线,不分2CH 4CH,贴4贴最简单了,请问一下到底这个 ...

不知道,这个板子没有颗粒贴,就放那了

网友:
不可以开闪迪颗粒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