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N1刷openwrt固件步骤

楼主(2020-06-26):
家里用k2p路由,刷的openwrt固件,里面有**上网的插件,但性能有限,看**速度很一般,听说N1做旁路由用来**上网不错,于是拼多多买了个N1,尝试刷openwrt固件,中间也遇到了一些坑,所以把我的小白步骤记录下来,让更多人刷机时少走弯路(成功之后感觉速度确实不错,看**最高连接速度从30mbps达到最高110mbps)

一,所需硬件:N1及电源,可上网的主路由,笔记本电脑,HDMI线和带HDMI接口的显示器或电视一台,2个以上备用U盘,USB鼠标,网线。

二,所需软件:flippy的openwrt img格式固件,固件写入U盘软件,N1降级工具,N1 U盘启动工具,putty(软件打包下载地址: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yhWZIMZyVGDVlyQaMmbnQ 提取码:phob)。

三,N1刷openwrt固件步骤:

1,N1插入电源,USB鼠标,网线(另一端连接主路由)和HDMI线(另一端连接电视或显示器),N1启动后会显示原系统蓝色界面,

屏幕中间靠右位置会显示固件版本,固件版本高于2.19需降级,用鼠标点击固件版本4次,会出现打开adb提示,并且要记住下方显

示的N1盒子的内网ip地址;

2,笔记本电脑(有线或无线连接主路由)上打开N1降级工具,选择2,输入第1步时看到的N1 ip地址,回车,提示成功后N1重启,降

级成功(N1启动后显示的固件版本可能跟第1步一样,不用理会,实际已降级成功);

3,用写盘软件将flippy的openwrt固件写入U盘,将U盘插入N1靠近HDMI接口的USB口里;

3,笔记本电脑打开N1 U盘启动工具,输入N1 IP地址后回车,N1自动重启,可看到显示器上开始运行openwrt代码,等待代码停止不

懂,代表openwrt启动完成(如果看不到代码滚动,只能看到倒地机器人,换U盘写固件再试,我本人是试到第3个,用了一个移动固

态硬盘才搞定,所以需准备的硬件里有2个以上U盘,当然也不排除第一个U盘就直接可用);

4,拔掉N1与主路由相连的网线,将N1用网线直连笔记本电脑有线网卡,网卡IP地址设置192.168.1.X(X不为1),子网掩码:

255.255.255.0,网关:192.168.1.1,电脑安装putty,ssh连接192.168.1.1,输入用户名root,密码 password,先后输入
cd /root
./inst-to-emmc.sh 两条命令,等待提示写入完成后,即可拔掉N1电源和U盘,插电重启N1(与笔记本直连网线不要断开);

5,笔记本电脑浏览器输入192.168.1.1,输入密码password,进入openwrt固件设置界面,打开网络->防火墙->自定义规则,输入

iptables -t nat -I POSTROUTING -o eth0 -j MASQUERADE,保存应用;

6,再打开网络-接口-lan口-修改N1 ip地址与主路由同网段(一般光猫管理IP为192.168.1.1,我想绝大部分主路由的IP都是

192.168.X.1吧,可以把N1 ip改为与192.168.X.2),网关为主路由IP 192.168.X.1,下方DHCP服务器-高级设置里动态DHCP和强制

后面打勾,保存应用;

7,恢复笔记本电脑网卡设置为自动,进入主路由设置页面,关闭主路由DHCP,自此N1旁路由设置完成,然后进入N1设置页面

(192.168.X.2),就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操作服务下面的你懂的插件了;

8,openwrt固件升级新版本到emmc(不丢配置)的方法:新版固件写入U盘, 用U盘启动后,ssh工具连入 192.168.X.2,之后运行:
cd /root
./update-to-emmc.sh(本人未实践,不能保证效果,如有需要升级固件的,自己做好准备)

网友:
这个玩意不用来看电视打游戏只做个路由真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