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人画过这种小风扇的电路图啊

楼主(2020-06-26):
有没有人画过这个设计的电路图呢?我想知道工作的原理,我测了下电机的电压,共田那个牌子的风扇有9v多,立烁这个电压只有7v,怪不得共田的风力更大。

网友:
那个14脚的ic是带程序的,所以抄下来也没什么用

网友:
和我的一样,如果有电路图我也想要一份。谢谢。

网友A:
这款应该是三档升级版,曾经出现过单档普通版,最大的缺点跟立冷一样充电时只有低档风速,共田F95和GT328都是充电时可以三挡四挡正常调速,单片机方案的需要程序才能用,跑出电路板没单片机程序还是不能用。有一种立冷直立式折叠充电风扇,旋钮调速版本可以试试跑电路图,调速开关一体电阻类似收音机音量旋钮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应该是三档升级版,曾经出现过单档普通版,最大的缺点跟立冷一样充电时只有低档风速,共田F95和GT328都 ...

只是想稍微了解一下工作原理

网友B:
有一个,待机耗电太大,两天不用就没电了,有得救么?

网友:
大概如此吧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这风扇不把最低档设置为不升压输出...

很容易坏...

楼主:
谢谢大神,不过还是有些看不懂,能解释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待机耗电太大,两天不用就没电了,有得救么?

一直以为不开机不用耗电,我测试了一下,共田的待机电流是0.004ma,立烁的是0.28ma,感觉共田的电路设计比较高级一些。

网友:
这种10多元的机器一般不太耐用了,用了没多久声音有开始大了,加油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