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求拯救金士顿sv300,主控应该是SF2281

楼主(2020-06-26):
麻烦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固态主控应该是SF2281的吗?用33510  33576  33591  33603都不行,提示错误如图(用33603)。有大神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吗?主控那个有个小八角芯片,p2075,这个是什么用?

网友A:
用7DDL来开就行

网友A:
那个是显示温度的芯片,lm75

网友B:
用的什么桥接芯片还是直接挂sata盘位的?最好能读一下id判断一下。

网友C:
你没短接或者桥不行,换个jms或者asm的桥就行了

网友A:
33463或者33465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7DDL来开就行

试了60A 的33465  33466都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显示温度的芯片,lm75

感谢,数字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桥接芯片还是直接挂sata盘位的?最好能读一下id判断一下。

用sf-flash读不出来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短接或者桥不行,换个jms或者asm的桥就行了

用虚拟机,用jsm桥接的,开过威刚的sp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463或者33465开,

用33463和33465也不可以

网友:
你这个开卡要短接的。我看你是没有短接

网友:
这个盘我开过,Id是没有错的,我是拆了闪存用测试架看的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