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8撸的精菱电烙铁垃圾了

楼主(2020-06-26):
烙铁头用了一次就不吃锡了,想着换个头来,发现两个固定头子的螺丝居然不一样大,大的拧下来直接滑丝了,再也拧不上去了,垃圾,那个小的螺丝螺进去居然没漏出加热管,nnd

网友:
  这个不是几块钱下把嘛

网友A:
虽然只有0.8但不至于不能用啊,用松香试试

网友:
那么短的烙铁头,能装满烙铁芯?温度传不出来不不是往坏烧?

网友:
发热的部位还不对,应该是最前端发热

网友:
618买2个头也是这样不吃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只有0.8但不至于不能用啊,用松香试试

用了松香氧化的更狠

网友:
我觉得像是聚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热熔粘合专用烙铁。可以买黄花烙铁头,或者紫铜烙铁头。

网友B:
你需要这二样

网友:
我撸的还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这二样

这个烙铁头看着很高大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烙铁头看着很高大上啊

手机对焦不行了,难拍清了,,goot原装红铜焊头,外热最好用的头

网友B:
原产和国产的区别,原产红铜,国产白铜,用挫刀验证了,原产前粗后细,尾圆润,小棒槌,国产前后一样粗细,喷沙工艺有区别,头部上锡区有区别,

网友:
普通外热的烙铁螺丝都是不一样大的吧
短的是固定芯子的,长的是固定烙铁头的

头子这样应该是烧死了吧。。串个4007或者弄个可控硅调一下

网友C:
8毛还要啥自行车?换个长点的烙铁头凑合用吧。俩螺丝一大一小没毛病,一个锁烙铁芯,一个锁烙铁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产和国产的区别,原产红铜,国产白铜,用挫刀验证了,原产前粗后细,尾圆润,小棒槌,国产前后一样粗细, ...

我刚刚去查了一下,这玩意进口的好像要50多块钱一个。

楼主买的这个烙铁头,我也买了几个。确实那个头是一次性的。

我的两三次保证穿孔。

我又买了几个黑金刚的刀头换上。稍微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8毛还要啥自行车?换个长点的烙铁头凑合用吧。俩螺丝一大一小没毛病,一个锁烙铁芯,一个锁烙铁头的。 ...

关键是大的螺下来直接滑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