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大佬们,烙铁头不吃锡了有啥好办法没?

楼主(2020-06-26):
大佬们,烙铁头用了几次就不吃锡了,放松香里更是氧化的更加黑了。用砂纸打磨漏出铜也还不行,来不及头子上锡就又氧化了,不知道你们平时都是用什么办法?

网友:
换一个烙铁头唄,又不贵

网友:
一句话,坚定不移地、始终如一地 保持烙铁头带锡。

网友A:
1、换GOOT红铜焊头,,,2、控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换GOOT红铜焊头,,,2、控温

垃圾外热直插式没办法控温啊

网友:
加床头开关内藏1N4007控温

网友B:
不融锡时温度低一点就没事了。
“烧死”的头子用刀刮或锉出亮光立即加热同时浸松香,待松香气化时立即浸锡即“活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融锡时温度低一点就没事了。
“烧死”的头子用刀刮或锉出亮光立即加热同时浸松香,待松香气化时立即浸锡 ...

刚开始加热时就放松香里,然后再里面等松香气化?

网友:
合金烙铁头,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加热时就放松香里,然后再里面等松香气化?

断电控温

网友C:
你这个是温度太高了造成了。不出意外 您这个电烙铁和我的一个,就是一个档,连个形状都没有的那种。
我那个是同学给的,30瓦外热的。最初和您这个一个情形,也是不挂锡了。砂纸、锉刀、海绵、松香、焊锡膏啥的都不理想。
后来我是这么解决的,买了个台灯调光的那种形状,就是最便宜的可控硅的那种,几块钱包邮的接到上面。
再然后就是处理让这个头子挂锡,用锉刀或者砂纸清理掉上面的黑乎乎,然后上电,这个时候是调整到大概17瓦(我有个功率插座,另外 我的万用表可以测量温度),这个时候头子大概在两百六到两百八的温度(也是个大概),将将能化锡的意思,上松香,然后把焊锡丝小心的涂满,这样就行了。在使用的时候这个温度肯定不够,尤其还是这种傻傻的电烙铁,调到18瓦就能达到三百度了,再用就没啥问题了。
另外,就是我在调光开关上用记号笔标上了两个刻度线,一个是低温保持,一个是正常使用的,低温的情况调到十五六瓦就行,也烧不坏头子,使用的时候调到十八瓦左右,只要等很短的时间就行了。如果焊大件我就换平头,温度再适当的调高,但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在30瓦上使用。
以上就是我的傻瓜电烙铁的处理方法。
另外,我还用过使用6平方的塑铜线做烙铁头,也挺好用的,细了点,用网线在铜线上缠一层就好了。也挺好用的,去看谁家装修能要点儿电线头子来,能用好久

网友:
高温燒死了,换温控的烙铁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温度太高了造成了。不出意外 您这个电烙铁和我的一个,就是一个档,连个形状都没有的那种。
我那个 ...

手上真有一块6平方的电线,试试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真有一块6平方的电线,试试去

用钢丝球把表面的养护层除掉,马上通电用不停在松香和焊锡丝之间试探,目的是在烙铁头再次氧化前先镀层锡,然后就恢复正常了,只是以后要避免长时间使用,且必须时刻保证镀层的存在

网友:
朋友可以买“快速感应烙铁”或者936焊台,快速感应烙铁我在老站有发过帖子的,日常普通焊接我都是用快速感应烙铁的,优点是按下开关后几秒就能化锡焊接,松开开关就断电,非常节能,且不会因为忘记关闭电源而耗电和损坏烙铁,且烙铁头容易更换,非常实惠。

网友:
你这是一次性的烙铁啊, 2.8一个的那个,你注意看那个烙铁头子,超级短,比正常的短了几厘米。

你这个氧化还算好的了。多用几次,就穿孔,保证穿孔。。。

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买了12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垃圾外热直插式没办法控温啊

台灯跳亮度的可控硅,或者加一开关并联二极管。升温开关打开,温度到时把开关关掉,让电流经过二极管半波整流

网友:
焊电路板的话,如果不用T12的话就用普通的20W内热烙铁,楼主这种内插烙铁芯的外热烙铁无论多高级也坚决不用,笨重、烤脸,内热式的烙铁过去3元现在6元我用了几十年了也没超过两个T12的价钱,只有在烙铁头烧蚀过度时用小锉打磨一下沾了松香和焊锡就算翻新了,通电最长时间为周五早晨到周一早晨(下班走的时候忘了拔插头了),只是烙铁的铜头爆掉一层皮、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