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才发现,雷猴所有小米电视是百兆网口!!!

楼主(2020-06-26):
最近换了台雷猴的55寸电视,测试看N1里下载的电影,WIFI连5G播放断断续续,花了一番工夫拉好网线,测试播放正常,然后顺手测了一下网速,发现有线才跑100M的速率,以为水晶头没压好,接上笔记本测试是1000M的,跟着翻遍官方商城跟随机说明书均没有线网口速率说明,没办法,问客服吧,得到的答复是所有电视均是百兆网口!!!

------------------------------------------------------------------------------------------------------------------------------------------------------------------------------------------------------------------------------------------------------------------

鉴于昨天有人说4K 60P的电影也跑不完100M的带宽,特意下了个80多G的电影试了下,2160P 24FPS的电影,这电视官参是2160P 60HZ

先用电脑看一下,码率(位率)不是很高,但网络占用平均80Mbs+,突发一下110多

拖动进度条占用更高,达到300+

然后用电视看了一下,10来秒就得缓冲一下,更别说拖进度条了

当然,做成网络占用这么高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电影被打包成一个83g多的ISO文件,实际视频文件只有64G,而且我也不是经常看这种电影,经常看的人也不会买这种电视,只是为了验证是不是如某些人口中所说那样,100M网络跑4K60P电影卓卓有余!

网友A:
不只它家的,所有牌子都是百兆的。电视上用不了那么高的带宽

网友:
别打码啊

网友:
没有说的意思就是这个接口其实没有也不用负责任了。。。
其实绝大多数电视是没有有线接口的。。。

目前大部分是USB2.0接口,你接百兆差不多了,千兆一般都是usb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只它家的,所有牌子都是百兆的。电视上用不了那么高的带宽

可能真如你说所有电视都只是百兆网口,但电视用不了那高的带宽那只是相对于单纯的看电视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真如你说所有电视都只是百兆网口,但电视用不了那高的带宽那只是相对于单纯的看电视而已 ...

当然还有省钱了啊。4K H265 直播也才三四兆每秒啊。你可以找4k资源看一下。

网友B:
每秒100mb?这样的码率8k 也用不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秒100mb?这样的码率8k 也用不完吧

4K最大码率230mb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秒100mb?这样的码率8k 也用不完吧

8K只是分辨率,码率还要看帧数的

网友:
主要是方案上的网络接口都是百兆,不过确实也够用了,没必要上千兆。

网友:
国内的在线视频都虚标清晰度,标4K的连真实1080都不如

网友:
你这电视最多4K 60p 百兆过剩。

网友:
我下载的AV大部分都超过10MB/S,这种在线的都播不了

网友C:
12M的百兆网口你电视跑满的话绝对卡成狗,目前主板根本吃不满这个速率,瞎担心,再说了,5gwifi也够你跑更高的。

网友:
没有雷猴,菊花还在天上飘着呢。就像农企前几年不给力,牙膏厂每代u都无什么实质的进步。

网友:
谁让你不小心着了大师兄的道儿,
吃了他变的果子呢,

网友:
百兆很正常啊

网友:
真跑百兆的话,4K不成问题,可是国内的在线视频,真1080P都少,在线真4K,不太相信。起码现在-在线视频的服务器1080P都顶不住。何况是真4K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M的百兆网口你电视跑满的话绝对卡成狗,目前主板根本吃不满这个速率,瞎担心,再说了,5gwifi也够你跑更 ...

百兆都跑不了要5G有何用?贪它干扰少吗?老实说WIFI的稳定性真不如有线

网友:
我也遇到i这个问题,我的是小米3 60寸的,现在通过网线看下载机1080P的还可以,看4K高码率的卡成狗。。。顺便说下,百兆的网卡实际速度是10-12M/S....雷猴子真特么的抠门!不知道换网卡芯片成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