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ChipGenius和量产工具看到的主控型号不一样?还有mysdktest假死

楼主(2020-06-26):
如图
ChipGenius看到的主控是SM3269AA    量产工具看到的主控是 3268AA

请问各路大神,要以哪个为准?另外准备把这个u盘做成一个cdrom一个u盘,已经用SM3269AA的量产工具改成功了,系统成功识别出一个cdrom和一个u盘,但是用慧荣格式化工具(就是mysdktest那个),只要一选择Format Function,软件就假死,系统是 win10 64位的,没办法把iso写进去,还有其他招吗?

网友:
量产工具为准

楼主:
感谢,实际测试了,用所谓的3269的量产工具改3268的CID也是能成功,感谢

网友:
主控型号以量产工具为准。

慧荣的烧镜像工具,假死正常,只要优盘led还在闪,就是在写入,等着就行了,烧录玩就活了,

网友:
ChipGenius连2246en这些烂大街的主控都识别不出来

网友(2025-02-25):
挖个坟,我也是和你一模一样的。三星bar64G吧,我也是20年左右量产过一次cd,后来给量产回去了,我已经忘记量产前是不是读写不稳定了。反正我现在准备再量产一次,这个盘写入太不稳定了,山峰一样,经常0kb速度但是百分百占用,数据校验是通过的,量产软件显示44个0.18%的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