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还有用这种电池的小风扇

楼主(2020-06-26):
这风扇居然不是锂电池

网友:
一猜就是小铅酸

网友:
用久了还会漏液

网友:
这样的铅酸电池用不久就干了。

网友:
上个世纪的库存产品吧

网友:
便宜 一句话便宜

网友:
便宜货就用这种微型铅酸蓄电池(4V1Ah)

网友:
以前没有锂电池,用这种电池还是很高级的了

网友:
大概这种电池可以当配重用吧

网友:
安全的很,充电绝对不会爆炸

网友:
现在很多电蚊拍都是这种电池

网友:
是安全电池,再充也不会炸,三天半玩完。

网友A:
看叶片就是玩具上的130廉价电机马达,电刷很薄容易磨损,猜想蓄电池跟久量台灯上有一拼。好点的应该是碳刷电机,无刷电机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叶片就是玩具上的130廉价电机马达,电刷很薄容易磨损,猜想蓄电池跟久量台灯上有一拼。好点的应该是碳刷 ...

这个风扇的电机比130电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叶片就是玩具上的130廉价电机马达,电刷很薄容易磨损,猜想蓄电池跟久量台灯上有一拼。好点的应该是碳刷 ...

电机是圆形 尺寸比130电机大一点

网友:
有刷电机加铅酸电池最差的组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