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宝落地扇堵转

楼主(2020-06-26):
这个风扇是邻居的,从收破烂手里抢过来的,支架和底盘连接处烂了站不稳,当时就试了不转有嗡嗡声,确定堵转,放车库没管了,几年过去了,支架被家长扔了,再不修哪天就突然不见了。

拆开一看,叶片和轴承盖也烂了。

不知道谁涂了黄油,叶子取不下来,上锤子都不行,最后2个尖嘴钳卡位撬出。

把固体油擦干净,涂上缝纫机油。

囤的叶片和盖子也用上了。

发现偶尔按键弹不起,再拆开检查,发现按键烂了。

这个也囤了,小了一点,按键换不了,将就用吧。

想装在别的杆子上用,发现套不进去,一量才发现,这个直径21mm,人家都是25mm,完了,非标,被抛弃的命运仍然没改了。

网友A:
电机留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留下来。。。。

同意,电机留着拆线用

网友:
轴套电机 就不用屯了 ,轴承电机 还是可以保留的,找段木头削削当连杆,上下插住,加两个螺丝就可以。

网友:
这电机,早晚还会堵转,中午嘛就不好说

网友:
加油,要加到吸油毡中这样的话3到5年不用加。你这样加油的话。用不了一年。

网友:
居然没“备”电扇杆?去垃圾箱再捡个杆子不就成了?
不过这个扇子就是个“烂”扇~啥都碎。
电机还需要把轴承里的毡圈清洗一下再泡足机油才行。
对了暂时见不到杆子,可以捡个木拖把杆,菜刀修一下蛮好用的,还缺底座不?搬一块板砖开孔器打孔,拖把杆插上不就齐活了!

网友:
楼上的回复到位!楼主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