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解决虚拟机设置造成的"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楼主(2020-06-26):
楼主使用ESXI当母鸡用,跑了些系统在上面,这是背景前言。

某日,想让虚机里系统直接通过U盘引导装系统,把一只U盘插到主机上,结果发现虚机认不出这个盘?真是怪了...

干脆直接用直通吧!把USB控制器直通给虚拟机,不用研究为啥不能用了。

咔嚓一点,轻松又愉快!系统装起,问题搞定。

但是....
平静的过了很久,俺都快忘记这事儿了。最近发现虚机有点儿怪的,修改各种配置运行得很好,偶然由于拔错插销重启
后发现配置不见了?起初没在意,以为是自己忘了配,但重新配置好再重启发现又没了感觉不对,得调查下。

结果
原因很简单:楼主的ESXI是存在一只U盘上,由于嫌判断U盘插在那个usb口上麻烦,直接把所有的USB直通给虚机了,这样
作为宿主OS的ESXI就失去对USB总线的控制,即存放自己的U盘是取不到的,导致内存上的配置无法dump到U盘,重启自然就没了。
那就简单了,把直通关了岂不美哉?
但...
在图像界面勾掉直通重启后又阴魂不散的出现了..俺都怀疑俺的智商是不是点错了

需要修改直通就要保存配置在U盘,保存配置在U盘就需要取消直通
死循环啊

百度告诉我:重装!  哎呦....

既然配置在U盘里,那么我手动改U盘里的配置不就得咧。
把U盘拔出了插到一台正常电脑上然后..........还得拆机子,很麻烦呢..
幸好这种半瘫状态下,机子还能正常启动,上面的虚机也能工作,那么让虚机修改自己呗。

我(虚机)给我自己(宿主)开刀、动手术,还可以吧

1-把ESXI所在U盘的控制器挂在一台linux虚机上启动

2-能够看到U盘,给它找个地方挂载

盘上有很多分区,其中第二个分区(第一个分区是EFI引导分区)被作为存放配置文件的分区使用,其实装ESXI只需要一只2G的U盘就够了...

3-ESXI的配置在state.tgz里,解压它

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配置文件,当ESXI启动后它们会被加载到内存,所以启动后U盘就"没用了"。
如果你修改了什么配置,U盘上对应也会被修改。

4-修改配置文件
修改
etc/vmware/esx.conf
将类似
/device/000:02.0/owner = "passthru"
删掉

5-重新打包
state.tgz

tar的gzip没法指定压缩比,直接用gzip好像没法压目录....
强迫症只能忍忍了,但是不影响使用的...

替换旧文件前记得备份!重启ESXI前记得把这台虚机上已直通的USB控制器给删掉。

6-重启主机
记得自己给自己扇俩嘴巴子,让你不过脑子....

网友:
^_^,我一般都是直接挂设备,不会挂控制器直通的。

网友:
我不懂这些,我只是知道一分钱一份用途。不懂装懂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