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艾默生675w电源改可调(成品展示)更新短路 带载 纹波 测试

楼主(2020-06-26):
之前为了研究它拆散,一堆散件太占地方,想直接装起来,又觉得都已经拆了直接装起来有点不甘,犹豫再三还是抽时间改了一个可调,算给坛友做参考吧。
改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249
拆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534

为了整体外观比较美观,我用了两个接线柱固定到壳子上。

电压表也选择了内置,这个难度比较大,可丁可卯。
掏了个孔

用的这个小表,精度和刷新率都很差,要不是体积小坚决不用。

反面有个微调,好歹拧了两下“校准”,其实根本就校不准 校准了低压,高压不准,校了高压,低压不准,取了个中间值得了。

胶粘里面

正面,表背景变白了,你猜为什么。

空间太小了,右面装了一个双刀开关。
一路启动用,一路控制辅助供电10v通断(电压表和风扇我都用的10v辅助供电),不加这路开关风扇在待机和软关机和拔插头后都会再转一阵子。电压表软关机时也会一直亮着。
图中之前拍的,只接了一路,实际接了两路。

风扇插头,12v切断接了根红线到开关,通过开关在接到10v正。

焊好各部位接线

为了内置接线,金手指正极附近刮出了一个正极镀锡,焊的粗硅胶线。

负极为了尽量接近板子负极输出铜箔(减小压降),做了一个接线垫圈(用螺丝固定),两个离的很近,做好了用绿油覆盖。

装里面,左面是开关,最低我改到3.2v。

最高16v,摄像头拍动态扫描数码管每位看着可能会亮度不一,肉眼没有这个问题。

正面,高低压带载性能很好,没任何异常,风扇供电用辅助供电10v效果也是很理想,可以省个升降压模块了。
电位器回头找个帽儿,金手指再做下绝缘处理。

找了个电位器帽

找了一块偏振膜

背景涂黑贴好,灯光下效果。

无灯光下效果,显示效果改善不少,肉眼下比图片更好。

用一对儿额定10a红黑线短时测试短路保护功能,3v直接短路由于线阻较大并没有触发短路保护,短路时压降这个电压表都没测量出来,读数纹丝不动(稳压性能很好),怎么也得50a电流了。
为了线不被烧化,图片并没展示3v的短路状态。

4v多短路直接停机保护,速度很快,火花很小,电压表读数归零。短路释放后仍然保护状态,必须开关重启一下。短路保护时后面dc灯熄灭

之前裸板这个电源的干扰和纹波大到让示波器触屏失灵,套上内部铜箔屏蔽装壳后正式测试输出纹波。
示波器20m低通,最短接线后。

3.2v空载最大纹波352mvpp,较大,但是示波器触屏不再失控。

12v额定时,不算太小。

16v最小,只有80mvpp,这个比一般的5v充电头都要小

带载测试,直接16v最高输出。

由于电子负载最大功率400w,所以不能喂饱这个电源,400w左右3分之2功率测试,压降很小。

改造总物料成本也就几块钱
先这些,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不愧是大师,改的漂亮
今天楼主不能加分了

网友B:
给电动车电池充电应该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愧是大师,改的漂亮
今天楼主不能加分了

谢谢支持,没太认真的改,细节还是比较粗糙的,就当演示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电动车电池充电应该不错的

嘿嘿还没想好用在哪里~

网友C:
大师又改出了新高度啊,不错

网友D:
偶撸的到了还没时间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师又改出了新高度啊,不错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撸的到了还没时间测试呢

我这倒是测了个遍,一堆散件堆在哪里吃土看不顺眼给改了,然而少俩螺丝不知哪去了

网友E:
球球手艺很好,坐等商城999m包邮然后倒贴200:giggle: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球球手艺很好,坐等商城999m包邮然后倒贴200

估计这个有点难

网友:
数码管强烈要求重新贴面膜

网友:
求倒贴200M包邮赠送

网友F:
我的还在堆灰 大师就发了三贴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还在堆灰 大师就发了三贴 厉害

谢谢支持,能方便坛友就行~

网友:
便宜实惠,可惜体积略大,更关键的是,没啥可用的大功率12v电器
结果就是看看还没买

网友G:
后排围观大婶儿电源续集,玩的很好

网友H:
完美了,测测帯载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后排围观大婶儿电源续集,玩的很好

嘿嘿原本没这个续集的计划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完美了,测测帯载情况

测了就是没拍照上图,包括温升测试,30a半功率外壳头部只温温,风扇也就比待机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