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是真西哲风扇吗,怎么风扇罩都这么难拆,怕了

楼主(2020-06-26):
网上说西哲风扇也是名牌,拿了一款 268,结果罩子似乎很难拆,那个卡子不敢用力乱顶,因为周边塑料件好薄,怕还没通电就破了相,说明图上拆解罩子的方法明显与实图对不上,发图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你拆的那个地方应该是卡扣。。应该掰透明的那个,然后看看周围还有没有螺丝。。

网友:
可惜的是交直交变频,应该设计成类似动车组交交变频,主变频电机耐压600伏集成220伏驱动板调速,220伏同步电机类似转页扇上,无需主调速板设计的模拟调速,机械机芯倒计时,两个船型开关分别控制点头摇头,故障点少于单片机控制板调速。

楼主:
问了淘宝销售人员,从透明卡扣这一端拆开,先下螺丝,轻轻拆开,最后就是那个暗扣端会自行脱开,我以前拆反了,所以不好拆开,说明书上的拆解方法好象套用其它机型的,完全体现不出严谨性,看来不能太迷信,这回交了智商税,下次搞200左右的国产品牌算了

网友:
真品好货了,放心吧

网友:
这个就是国产的,冒充日本的品牌,我入了一台类似的,设计不错,用料一般。

网友A:
去年买了一台出口日本的电扇 BIANCO 中文名字比安科 三百多 直流无刷电机 操作面板都是日文 用料比较薄 风量大了风噪也不小 机头也抖 最蛋疼的是没有记忆功能 每次关机再开都恢复到最低转速和定向吹风 你想上下左右吹风和合适的风量必须重新操作一遍 尤其是风量 一共24级 我想要最大风量需要按遥控23次!!!还有 超薄的遥控器按下时里面还有很小滋滋的声音 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2021-07-13):
引用 网友A:
去年买了一台出口日本的电扇 BIANCO 中文名字比安科 三百多 直流无刷电机 操作面板都是日文 用料比较薄 风 ...

本来还想买BIANCO 比安科 风扇的。看你这么说,还是不买了

网友:
还是买小米得了,起码做工用料不错,还能接入米家APP。

网友:
感觉格力的直流风扇更好

网友:
杂牌做工 100来块的身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