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FlashMaster 怎么用不了?请尝试前往设置更换服务器

楼主(2020-06-26):
不太懂,是不是输错了型号?

网友:
可能是服务器挂了

网友A:
pc版不如网页在线,基本上弃用电脑端了。https://fm.peratx.net/#/decode

网友(2020-09-16):
引用 网友A:
pc版不如网页在线,基本上弃用电脑端了。https://fm.peratx.net/#/decode

感谢分享,刚好用上了~

网友(2020-12-11):
网页版也崩溃了

网友B:
说是刚发布了新版本,以前的旧版本全都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是刚发布了新版本,以前的旧版本全都不能用了

新版本在哪里??

网友:
下载个离线服务器版,启动,然后选择那个8080的就行,不过好像很久没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