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一对新胜达汽车喇叭

楼主(2020-06-26):
去年7、8月的时候有一次走高速途中发现喇叭不响了,怎么按都没用,心想着改天去维修。结果快到家的时候又能响了,然后一直到上个月又发生几次同样的事情。
最终在两天前完全不响了,今天开拆

网友A:
进水了?难怪触电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水了?难怪触电烧了

看做工密封应该很好的,但还是进水了

楼主:
看着密封做得很好的,可还是会进水!这车把喇叭设置在防撞钢梁和保险杠之间,拆喇叭要先拆保险杠,真是无语的

网友B:
还是传统的触点喇叭,现在新的都是模块直接驱动线圈的电子喇叭,音色正,也没有触点烧蚀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传统的触点喇叭,现在新的都是模块直接驱动线圈的电子喇叭,音色正,也没有触点烧蚀的问题。 ...

你是说电动车喇叭吧,反正汽车上基本上没有电子喇叭,上百万的也是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电动车喇叭吧,反正汽车上基本上没有电子喇叭,上百万的也是这种结构 ...

当然是汽车喇叭,由电子模块直接驱动如上喇叭的线圈,本站或老站就有拆解图。

楼主:
几十块的喇叭已经用了十年多时间,质量还是可以的。模块驱动的虽然没有触点,但电子元件多成本高,可靠性和寿命不一定会比机械式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