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苏泊尔电压力锅 型号CYSB50YC3C-100 请教下不上压力原因

楼主(2020-06-26):
中午用这个锅做牛肉吃,结果不上压,意思就是水温开了直接就外外排气了,完全没有压力。而且这个过程中开锅盖也没有任何报警。

型号CYSB50YC3C-100

这个样子

底部就2个螺丝

打开后发现地线脱落,应该是打开过程中脱落而不是之前的问题

记录下走线,那个浅蓝色的线到电压力锅的一侧耳朵去了

翻过来,耳朵下面有2个螺丝

走位

打开螺丝后,下面有个零件

另外一面进入控制板,需要从外面拆开

薄膜开关上4颗螺丝

这个开关的样子。糊了。。

接口
————
这个开关应该是磁感应开关(干簧磁控管?)

锅盖拿来,对应锅子耳朵的位置,有机关 卸下螺丝

我了个去,这里全是生锈的铁家伙。。
清理

完了能检测到未盖锅盖了,显示e0 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测试烧点水,能正常加热

但还是不能上压。水一开就自动泄压了。(蒸汽从泄压口出来的。而不是锅盖胶圈老化后从四面八法出来)
不知道为啥了,这个压力感应开关是锅底呢,还是盖子上的。请教下呢

再补一张锅盖的图 左边也是物理泄压的 直接就是一个重物
而蒸汽从箭头处冒出来的

网友A:
泄气阀漏气, 或者密封圈漏气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泄气阀漏气, 或者密封圈漏气 。

泄压阀坏了么。我又补了一张图 、

网友:
红圈内清理一下,看看橡胶圈有没有损坏,应该是没有气压把它顶上来

网友:
泄压阀里面有一个圆锥形小金属,这个小金属顶住泄压口,你看一下是不是掉了

网友:
买一套胶圈,大小胶圈全都换新了。。。

其实旧了换新的,入门款也不贵。。。

网友:
小的那个不是泄压阀,那个地方水开后蒸气从那往外喷,会把浮子吹起来,堵上后才能正常加压。如果一直喷不上来,建议清理下里面看看是不是有东西卡住,或者清理下里面的那个小垫圈 。
左边那个大的才是泄压阀,压力过大的时候会顶起来跑气降压。

网友B:
重点检查泄压阀,不是密封不良就是卡滞。这种压力锅没有压力开关,好像是根据什么换算出来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泄压阀,不是密封不良就是卡滞。这种压力锅没有压力开关,好像是根据什么换算出来的压力。 ...

嗯,貌似找到了地方。
我测试下看修复没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917

网友C:
红圈处有油污,需要取下清理。我家的苏泊尔也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么修的!

网友D:
给我牛肉吃我就告诉你,虽然我也不知道哪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我牛肉吃我就告诉你,虽然我也不知道哪里坏了

你看我后贴,我告诉你哪里出问题了(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圈处有油污,需要取下清理。我家的苏泊尔也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么修的! ...

我的是另外问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917

网友:
有时候觉得用机械的更好

网友E:
红色的保险阀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色的保险阀掉了吧

请看后一贴 那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