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米兔移动电源

楼主(2020-06-26):
这个是2014年的产品,放在现在依然能用,但是不幸的是它的耳朵断掉了,严重影响摆设观感
今天就来拆开看看内部构造

网上找的带包装图

时隔6年后的模样,只是耳朵从以前的透明变成了深色

背面看看,USB大小口一个用来充电一个当充电宝

PP看下,镀金的接触圆,内圆还有MI logo,据说是用来磁吸充电的,充电器找不到

帽子摘下

红星处其实是一个按键

底部的胶条撕开,有螺丝,不拆掉就打不开这只兔子

两个18650锂电池,Samsung的,带温度检测

时间久了塑料老化,拆开的时候内部卡扣基本全部阵亡

前脸帽子红星处的按键是固定在一个小板上

侧边的两个朔料挡板其实是固定电池用,拆的时候不小心弄断了

电池刚刚好装进兔子里,空间很紧凑

电池接线

USB大小口都是焊接在一个板子上,然后通过导线和电池板连接,红色线的插头是连接底部磁吸充电板

磁吸充电板

正面镀金板上有型号 输入输出 容量 logo信息,省得贴标签

磁铁磁性还不错

电池整个拿出来

主板,5056充电IC,跟4056一样,8250A锂电池保护芯片,右下角没丝印的14脚芯片可能是升压芯片

USB大小口跟主板连接

充电,绿灯有两个,对应两个耳朵

拆解完,谢谢观看

网友:
不错,得到两个三星18650

网友:
哈哈。咪兔原来是个秃驴啊

网友:
类似羽博品胜的早期方案,需要单片机控制,后来可以用单芯片ETA9635加保护板方案解决,好点的用EC209CA自动输出关机,自带电量显示单芯片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