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专家 变压器上面的弯曲线是什么线?

楼主(2020-06-26):
大个的变压器上面的弯曲线是什么线?

网友A:
那个是屏蔽线,接地的。

网友:
温度保险引线?

网友B:
接地的话,可能是屏蔽铜箔接地线。

还没见过开关变压器专门带温度检测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屏蔽线,接地的。

为啥不设计在变压器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地的话,可能是屏蔽铜箔接地线。

还没见过开关变压器专门带温度检测信号的。 ...

这样子的变压器为啥不把那线设计在腿上,非要从肚子拉出来呢?

网友C:
这个是芯片供电低压绕组,给芯片供电用的。
这么设计,估计是为了方便走线布板。
如果改装可调,可以直接剪断这2根线,辅助电源改接在这2个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芯片供电低压绕组,给芯片供电用的。
这么设计,估计是为了方便走线布板。
如果改装可调,可以直接剪 ...

我觉得你说的够复杂的了,就相信你一次

网友D:
我靠,这你们都不知道怎么混到2万帖子的,这是12v供电给494 12脚和风扇的

网友:
如图所示  d15 d16之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说的够复杂的了,就相信你一次

你看看论坛改装        明纬的帖子,很多电源都是这种结构。
手头的几款开关电源,24V以上的也是采用的这种单独输出的2根线做芯片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靠,这你们都不知道怎么混到2万帖子的,这是12v供电给494 12脚和风扇的

那说为啥不从腿上接,从肚子接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说为啥不从腿上接,从肚子接呢?

变压器可以少两只脚,可以节约一只或两只脚的宽度,减少占用空间;方便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可以少两只脚,可以节约一只或两只脚的宽度,减少占用空间;方便布线。 ...

有道理,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网友:
最后一个就是输出线,可能变压器下面引脚,绝缘距离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可以少两只脚,可以节约一只或两只脚的宽度,减少占用空间;方便布线。 ...

PWM芯片供电的话,装在PIN脚上一单断裂,导致电压升高等异常,不堪设想,特别对于一些后级昂贵的工业产品,软线飞过去,可以保证这电源最后断,保证电源到最后一刻也能做出工作。这也是一个设计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芯片供电的话,装在PIN脚上一单断裂,导致电压升高等异常,不堪设想,特别对于一些后级昂贵的工业产品 ...

哇塞!我觉得您说的更对!,

网友:
大多是变压器选的骨架PIN脚不够,或者PCB布线困难,才采用飞线,也有考虑绝缘,这种方法经常被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芯片供电的话,装在PIN脚上一单断裂,导致电压升高等异常,不堪设想,特别对于一些后级昂贵的工业产品 ...

整个变压器的重量更大,电源掉地上的话,惯性也更大,断腿的概率也更大,这么说的话,飞线 的确更可靠些

网友:
可能引脚数量不够用,可能是漆包线太粗往引脚上焊接困难,还可能为了加强绝缘。